各位来看一下我计划的配置。穷学生党。。。

楼主(2011-09-11):
只是为了飞飞航线。而已。看不惯穷人的可以不发言。
淘宝上说的厂家直销450V3空机一台188元.
四个辉胜
舵机
。打算用金属齿的。88元。
XXD2217
电机
一个。65元。
天行者40A电调一个。59元。
山寨
陀螺仪
一个。80元。
11.1V2200毫安
电池
一个。98元。

楼主:
而且就现在的配置都有些超预算了。还是用普通辉胜好了。电池也先用我固定翼的1500毫安的电池。

网友A:
没钱的话可用。建议你买二手陀螺仪,好一点的型号。四个辉盛金属齿88元是不够的,你还要买个遥控器。另外,刚开始很费零件的,不知道是否有个心理准备

网友B:
hehe,不是我泼你冷水,玩直升机还是要考虑其他费用的,如配件、工具、炸鸡损耗。
你这些东西,新手基本上是玩不起来的,如果是有老手带,也许玩玩悬停是可以。

网友C:
:loveliness: 舵機用普通的可以啦!
但陀螺儀一定要用個好些的,否則新手根本飛不了!
我有極痛苦經驗,買了ESKY 016 套機,那殘廢陀螺儀........
當時是新手,一起飛,尾巴就左或右亂轉,我都沒辦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飞了几年固定翼会连遥控器也木有。。。?

网友A:
直升机不能用固定翼控。但是我用直升机控玩固定翼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了。炸鸡神马的都考虑了。这里又模友。零件炸了在他那里买就是了。

网友C:
:loveliness: 練習架,遙控器.....
不如你買 ESKY 一些低檔的六通機要折騰一下吧!
網上曾見有400-500元的,不知是真還是假的!
你還要有資金買烤機後配件,那畢錢不少的!
確實不行,先玩模擬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天七。又直升机模式的饿。

网友C:
 固定翼的不一定能玩直昇機的控!
要有混控設置的才可以玩直昇機

楼主:
易思凯的鸡鸡炸了没配件的啊。

网友A:
LZ跟我相反,我是飞直升机以后,利用原有设备买了凤凰1370固定翼,结果发现没地方玩。利用了直升机遥控器、直升机2200电池、直升机用旧的舵机。一共才花了300多就过了吧固定翼的瘾。不过你倒过来的话,钱可就花多了。我第一次飞固定翼就能航线了,第一次飞直升机……

网友C:
原帖由
囧人囧事
于 2011-9-11 11:04 发表
易思凯的鸡鸡炸了没配件的啊。
現在我沒注意啦,我當時網上很多賣ESKY配件的!
算啦,你還是450吧,我不建議啦 :loveliness:
 玩模擬器感受一下吧!直昇機很難玩的

网友:
不是打击你!这个配置老鸟飞航线都老火
新鸟飞悬停也是老火

网友A:
先飞飞看嘛。如果飞不好,不用我们说,LZ自己就去升级了

网友E:
陀螺仪要换,建议用飞越的GY550,不到100元,悬停航线很不错,同价位里最好的陀螺仪。

网友F:
还是先存钱,玩模拟器吧,等有米了上好点的设备,设备不好的会打击入魔的积极性的

网友G:
有米没米,都是娱乐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