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M41A3负重轮上面的“小诱导轮”怎么拆?!!!急!!!

楼主(2011-09-11):
M41A3负重轮上面的“小诱导轮”怎么拆??里面没有螺丝,,而是一个像销子一样的东西,,不知道怎么拆,,求高手解答!!

网友:
那不叫“诱导轮”,是负重轮。说明书上有列明了。
负重轮和路轮都被HL粘死了,无法拆,强硬扳开只会扳坏这些轮子。

楼主:
用蛮力拔出来了,,累死了,,换金属的了。。。

网友:
貌似是叫做 “托带轮”

网友A:
托带轮好吧,2楼不懂不要乱说,负重轮也叫路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托带轮好吧,2楼不懂不要乱说,负重轮也叫路轮

请你别随意乱批评人!什么叫不懂或不要乱说?
我承认,对坦克的认知还不深,但我也是依书直说,照算错也不在我,
你好好纠正我不就行了吗?干吗批评我乱说话?
请你先看看以下的HL说明书!

网友B(2012-01-10):
回复 网友C:

關於坦克輪子的名稱 實在很多...

以下是我在學校學的名稱:對照6樓的圖 主輪(承載輪) 負重輪(支輪) 起動輪(主動輪) 誘導輪(從動輪)   名稱會不同我也感到很納悶  常常買零件 買錯..

网友:
HL名称不专业呀

网友:
明显HL的说明书很小白,不能乱相信哦。

网友:
标题

我所知道的,按照豹2,左右各7个的是路轮(承重轮)左右各4个的是托带轮(也许也叫小诱导轮吧,从功能上讲也是诱导作用),前部可以调整履带的那个轮子是诱导轮,后面的有动力输出的轮子是主动轮(驱动轮)。
别的不清楚,楼下补充
好像只能是暴力锯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關於坦克輪子的名稱 實在很多...

以下是我在學校學的名稱:對照6樓的圖 主輪(承載輪) 負重輪(支輪) 起動輪(主動輪) 誘導輪(從動輪)   名稱會不同我也感到很納悶  常常買零件 買錯..

呵呵……是啊,中文叫法很混淆,HL也不夠專業……有誤導之嫌!還好我已經能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