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问题

楼主(2011-09-11):
2个3S
电池
串联 效果是6S的效果吗? 还是说串联之后电压不变 只是容量增加 延迟飞行时间 我有2个同型号的3S 想知道能不能串联出6S的效果

网友A:
电池串联容量不变,电压增加,并联电压不变,容量增加,两个3S串联当然就是6S了。LZ中学物理都还给老师了吧。

楼主:
不好意思啊 没学到物理就不悟正业 退学了 能给说我点详细吗 我想把2个3S 在电池不拆的情况下 变成6S的 怎么接

网友B:
串联就成6S了。

网友C:
做一个串联线,吧第一个电池的正极接另外一个电池的负极,这样下来第一个电池的负极就变成这个6S电池的负极了,另外一个电池的正极就是这个6S电池的正极了,然后把2个3S电池拿胶布困上呵呵

楼主:
OK 明白了 马上动工 谢谢楼上的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