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接收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11):
本人没用过72M的高频头套装,一个8通的ppm接收机上有个拨动开关,一边标A,一边标B,不知何用,请用过的指教,谢谢!

网友:
A是兼容FUTABA ,开头到B是兼容JR控的,这个是天九带的PPM的接收,我有一个。

楼主:
原来是这样,谢谢!
就是说我用天地飞控的话就不用理会这个开关了?

网友:
用天地飞的控开关放在A处,天地飞和FUTABA是兼容的。

楼主:
嗯,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