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介绍一种桨保护器胶圈代用品

楼主(2011-09-11):
桨保护器的胶圈使用过程中很容易损坏,现在找到一种非常好的代用品,就是常见的乳胶管,一般的化验室和医院都有,使用方法简单,效果比成品胶圈好。

1、把乳胶管剪成长度3~5mm的小段

2、就是这样子

3、按使用胶圈的方法固定好桨就可以,一个力度不够可以用两到三个,我是用了两个,然后就可以爽飞了。

星期天不休息在单位,做完这个桨保护器胶圈后又到厂区里飞了半个小时,下面是飞行视频截图。

网友:
你这是什么厂?

楼主:
回6楼:一个水泥厂,北方水泥在吉林白山的一个4000T/D生产线,这是厂区的一角,没有建完的是一个物资库。

网友:
太好了,轻而耐用

网友:
按楼主说的办法找根乳胶管试试。

网友:
不错的主意
LZ有才

网友:
还是桨夹保险,桨保护器已经不敢用了

网友:
这个东西怕晒··  就是医院打针用的···  胶皮管吧

网友:
忘记了说了·· 以前用它做弹弓··· 呵呵  打死不少鸟啊·   童年时候的乐趣啊···哈哈

网友:
只用子弹头,保险

网友:
楼主可以用避孕套试试

楼主:
回:楼上的,你的这个办法也可以试一试
回15楼:我也用桨夹,但一般是在不飞3D的情况下,你看图片中的桨就知道,那个是桨夹专用桨,如果飞3D还是用保护器好一点,可以省很多桨
回16楼的朋友:这个东西不等晒坏已经用坏了:loveliness: 还有一点,就是不用的时候要把桨拿下来,这样这个胶圈会用的时候长一些。
这个方法是在没有成品保护器胶圈的情况下代用的,实际使用效果不错,所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没有成品配件的情况下不至于影响飞行。祝各位模友飞行愉快,中秋快乐。

网友A:
套套铰了也很不错哦

网友B:
我一直用它
不过比较腐败
日本进口硅胶油管

网友C:
这个是不错 麻烦楼主 把管子的直径 也注明下 ^_^
现在的o圈太差了 炸下就断 或者拉力不行 动作大就射桨

网友D:
这个方法 好啊
哈哈 谢谢了 明天也去试试

网友E:
有时候直接用两条橡皮筋就搞定了。

网友F:
是不献血车上准备抽血之前用来捆扎血管的那种啊???
现在的O圈,实在是不爽啊,飞一次能断好几个~~

网友G:
回楼上的各位:
我用的直径是8mm的那种,因为在工厂工作这处东西化验室就有,取材方便。和捆扎血管的那个是一样的,在没有这些东西的条件下,用橡皮筋来代用也不错也做过但真的不如乳胶管效果好,模友们充分利用手中的条件不影响我们的飞行是最主要的。

网友H:
我用的是女儿扎头发的彩色橡皮筋,不容易断和老化,LZ这种管是不错,但用久了之后会老化,以前我用这种管做滑翔机弹射用,三个月要换一次。怕晒

网友I:
的确是个好办法!
 谢谢分享!

网友J:
还可以去建材市场找找那种弹性的油封圈,估计也不错

网友K:
 为什么我的 O圈 老是断 老是射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