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遥控对码问题?

楼主(2011-09-11):
才买3天!之前一直飞的好好的!忽然飞机不受控制!然后安说明书对码对不上(
遥控器
一直叫飞机灯一直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遥控器一直叫”就是电量低提示吧?

网友:
是对码的时候一直叫不停!平时不乱叫的呵呵~~换了全新碱性电池(满格电)也不行!是遥控坏了还是接受坏了?   才玩3天!

网友B:
告诉你个方法:遇到这种情况,先上飞机电,再开控。(对好了之后,平时还是先开控再上飞机电,关机时也是先断飞机电,再关控。切记!)

网友:
先上飞机电,再开控。也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