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动一下标题觉得更合适,就叫做天涯何处无芳草,满足需 ...
改动一下标题觉得更合适,就叫做天涯何处无芳草,满足需求就是最好

楼主(2011-09-11):
准备的不充分
201头子也没调好
还赶上雾气弥漫。只好在头顶短距离转转
先上几张截图,
手生了,
不太敢飞远
下面是GOPRO拍的
先上几张这个载机的初级改造感兴趣的话再上最新改装

网友A:
那“狗”不是可以边录边传图像吗,还搞个摄像头干什么?

楼主:
实际使用中201头子的宽动态和背光补偿使得眼睛能看到所有细节
实际使用中201头子的宽动态和背光补偿使得眼睛能看到所有细节

网友B:
用的什么电机和浆?速度84km/h!

网友C:
看样子楼主机机 不轻 一直 大油门 ~

网友D: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E:
电流这么大?

网友F:
机头上的一体化设计不错

网友G:
我虽然没用过201,但我看你201的截图,我觉得还是gopro传输的画面好。

楼主:
ls理解的不对了
201的截图是地面录制,再加上缩图,碰巧还是大雾天,就是这样子惨不忍睹了!
gopro的截图是载机上面直接记录的
实际使用中,在光线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在迎着阳光飞行的时候,宽动态的好处那是谁用谁知道啊!!

楼主:
742-4后退版本的最新改造
在没有安装757专用FPV载机之前,一定多飞一下这个让我费劲了心机的742
上图说话
机舱盖刷环氧胶,上玻璃纤维布,保障超载后的强度
尾翼舵机挪出机身,
空间正好给平衡仪,
电机是双天2838KV1400,
碳纤维折叠桨7寸(最近没买到8寸),
两块3s2200电池串联。
80A白金版本好赢,
推杆到中油门就已经很恐怖了,估计换做普通桨叶会爆桨!
有了视尊眼镜以后,特别奢望实现第一视角起降,手上抛掷也太没谱了!所以开动脑筋,造脚架!
前起落架用直升机的改造而成,挺好用。尾转向轮是6元成品。
起落架保障了地面起降的安全
。

楼主:
好久没注意,这个帖子沉了,,自己的742
有感于最近大家在载机的选择上还有一些误区,再力顶一下

网友H:
设备不错,电流太猛了,不知道可以飞多久。

楼主:
回复 网友H:
设备太多,重量太大,加之没有买到8寸桨叶,电流有点超出预算,接下来换8寸桨叶就应该好多了,之前是天上高速狂飙8分钟。

网友I(2011-10-21):
玩模拟飞行飞的就是PMDG747,很喜欢它的PFD,等以后OSD也弄这种风格的

网友J:
这飞机装的好精美,飞机个头真够大的,一定很好飞!

网友B:
设备基本都是外置啊?风阻不小吧?

楼主:
非常高兴老程来顶帖子
脚架最开始也是觉得有待商榷的设备
经过几次实战才发现,要想完整第一视角起飞降落,没有起落架简直是不可能的。才开动脑筋安装了起落架。
还有一个总结是副翼舵机在降落的时候很容易刮碰摇臂导致舵机损坏,曾经考虑改动舵机到机翼上面安装,后来用机翼护角粘贴在了舵机拉杆处起到了保护作用。
现在的地面设备加上载机,已经实现了一个渔具包包就全部打包。终于阶段性地完成了模块化出勤。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风阻也是放在最先考虑的一个问题,经过脑力激荡,这已经是自己觉得最好的布局了,以后随着实践和总结,布局肯定还会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