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电源排插

楼主(2011-09-11):
买的电源排插质量质量太差,影响工作,正好材料差不多够了,就自制了一个10位的排插,差不多够工作台用了

排插外观

排插外观

排插底座,加了一层胶皮绝缘

排插底座,加了一层胶皮绝缘

接线图,用的2.5平方的单股铜线

接线图,用的2.5平方的单股铜线

电源开关机电压表

电源开关机电压表

另一边

另一边

楼主:
这个排插原来是楼上老师傅家电冰箱上用的,有十来年的历史了,已经老化的不行了,开关坏了,电压表也不准了,塑料插座都烂了,所以他准备扔了,正好我看见就要了下来,外壳还可以用吗!哈哈,这次买了些配件正好可以改装了,成本算下来有四五十,也不便宜,不过享受DIY的乐趣吧

网友:
进插排的线够了够细的!车库挺大,进车库的路却很窄~~~~~~~~

楼主:
用了一个正太双位的墙插,一个公牛的双位小排插,还有以前买的美标插座3个

楼主:
哈哈4楼观察的很仔细啊

网友:
我始终觉得插座的牌子是公牛不合适,
那么多的插孔...

网友:
电源线径太细了

网友:
我没看明白一点  插排内线看着有1.5的铜朔线·· 但是插头的线是不是细了点啊·   不知道都做什么用   估计2000W左右你的线就要发热了···   个人意见· 无恶意指正·

网友:
晕··  被楼上抢先  发帖了···

网友:
应该把中间的三孔插头上下倒个位置!!要不然还是只用上一排!!

网友:
插座好像都是日本的

楼主:
向老申同志学习,积极DIY

网友:
国货这东西差点,能做更好,随心所欲,还练手了,极富有成就感,我买的台湾的,打开一看,大陆产的没法和人家的比。

网友:
我用墙插D了个,很好用,就是大点

网友:
金属外壳 绝缘得做好啊!否则电你没商量

网友A:
细节处还是要注意一点,线不要压的太紧,最好留点缝隙:

网友:
群策群力,行家说的都有道理,中间六个设计用的是直线插头,用我们的三眼插座,上面三个要反向180度.其实插座设计得太紧凑了并不实用,各种电源或充电器一块上去要相互妨碍.

网友:
交叉处最好加套管,用耐高温的黄腊管,学名不知叫什么。

网友:
不错  比买的好多了

网友:
那两排三插如果都用上得话要互相妨碍吧?,是不把其中一排调转一下比较好

网友:
插孔排这么密根本不实用,用过你就知道了。

网友(2013-05-02):
里面的还是成品!

网友:
精神可喜。

网友:
。。。。。比买个公牛还贵了。。。。

网友:
外壳变形会导致触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节处还是要注意一点,线不要压的太紧,最好留点缝隙:

穿藍色線底邊過更好,對吧?

网友:
线太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