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ahrs坏了,请老A解决

楼主(2011-09-11):
刚刷1.33顶着烈日去试飞,悬停一块电池还好,飞第二块电池约离地5米左右,突然飞机反扣头罩着地,回家检查ahrs就这样,没有动飞机,那些数据是ahrs自己变的。

网友:
应该是ahrs挂了。

楼主:
这样的炸法让人无法接受

网友:
重新校对,再不行再刷次固件

网友:
请重新校准 AHRS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电机电调,好象是某只电机突然停转

网友:
和我以前一模一样,同样是突然倒扣,ahrs数据全部错乱。返厂以后结论,ahrs进水。。。电源芯片烧毁(但是我确是没有进过水)。返修以后就好了,维修费也不贵~~

网友:
按图看,应该是有故障。请邮寄回。

地址在购买机器的外包装或者说明书上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