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G5模拟器飞机模型下 载

楼主(2011-09-11):
新上手亚拓600,但G5里面自带的只有亚拓500,亚托600的模块那里可以下 载到,请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全英文嗒!
试着挡了这个http://www.knifeedge.com/forums/downloads.php?do=file&id=12139模块导入,在我的台式机上导入成功,可以正常使用。但在我的笔记本上导入,模拟器显示导入成功,但是选择这架飞机的时候模拟器就会报错误后自动退出,再启动模拟器还是报错误退出,除非将这个新导入的飞机删除才能正常进模拟器,不知何故!望高手试点。
另请教G5如何设置3D模式?台式机上将这个600导入后如何将其设置成3D模式?图文并茂更佳,谢谢

网友:
G5 的頻道地圖 3-Pos Switch 是3d模式的開關 Smoke 是飛機的縮腳/發煙 直昇機的 熄火降落模式的開關 你把搖控器上 所有的開關 旋鈕都打開 通道抓到之後 再更改位置為 所習慣的位置~

楼主:
还是没有搞定 找不到3-Pos Switch这个选项
求图片解说
我用的是FF9遥控器,在控上设置3D模式有用嘛?

网友:
3-Pos Switch 是在模擬的通道地圖裡面 你把所有開關 或旋鈕都打開 看是那個 通道有抓到 再用搖控器 把他調整到適當的位置 ~
我通常是 定在 3d Idle Up 1~2 或飛機的襟翼 有兩段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