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65mg安装出现阻碍,求助!!!

楼主(2011-09-11):
中秋发贴,节日快乐啊!
我的450pro 在
陀螺仪
架子后面安装的那个mg65,舵臂会打到轴传的架子,我可不可以把
舵机
球头安在舵臂的第二个孔,然后把舵臂最外面的孔剪掉啊

网友A:
在保证斜盘行程一致,足够的情况下,应该可以~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但应该是三个舵臂一起剪掉! 总之三个摆臂的安装球头位置尽可能的一致!!! 这是关键!

楼主:
谢谢啦
谢谢啦!心急如焚啊 ,马上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