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启动的时候干扰X轴驱动怎么解决??

楼主(2011-09-11):
车床启动的时候干扰X轴驱动怎么解决??   Post By:2011-9-11 20:33:00 [只看该作者]
     用的是3977板子,Y  Z  轴驱动是一起的,X轴是单独的。驱动板通电后有使能,一开车床(华飞210,车床和雕刻机相距半米,基本上共用一个电源。)X轴就抖动几度,YZ轴没有抖动。加了个800VA的隔离变压器,加了个电源滤波器,做了接地,还是不管用。求助于论坛的高手帮我解决。

网友:
分开电源供电!

网友:
换成交流电机,

网友A:
华飞210车床我没见过。
是不是无级调速的?电机是有碳刷的?
如果是这种结构,它对电网的干扰和无线辐射的干扰都相当大的。
你现在加的隔离变压器是加在车床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按我说的试一试吧,你把接口板上的输入端,就是限位和对刀接口都对地并联一个103或是104的瓷片电容器就好了.

   多谢指教,小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飞210车床我没见过。
是不是无级调速的?电机是有碳刷的?
如果是这种结构,它对电网的干扰和无线辐射的干扰都相当大的。
你现在加的隔离变压器是加在车床上的吗?

   750W的单相电机,隔离变压器是给雕刻机的驱动供电的。我很奇怪的是为什么只有X轴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