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桨就是马刀桨吗?

楼主(2011-09-11):
RT APC桨就是马刀桨吗?

网友A:
APC是一个做模型配件的公司的名字。

网友B:
仿APC桨,4到5元,还是不错的,震动小,兼顾韧性和硬度,好像是灰色的,强烈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C是一个做模型配件的公司的名字。

谢谢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APC桨,4到5元,还是不错的,震动小,兼顾韧性和硬度,好像是灰色的,强烈推荐

这么说 淘宝网上 这种 几块钱的桨 就叫马刀桨吧?

网友:
仿的桨跟正品比起来提供的拉升力小多了。飞大机的时候感觉非常明显

网友:
以前刚入门觉得便宜都买最便宜的桨,后来飞fpv买啦一根apc的桨,一根能买我以前的桨10根,但上天用过几次后,我决定以后只用正品apc啦。花这钱值!

网友:
仿品用过辉胜的和GEMFAN乾丰的,精度也不错,配平时去料不多就平了。但是硬度比原版差远了,高速、重载下变形量差距挺大。

楼主:
好 好 多谢LS好多兄弟的建议 我知道买什么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