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9-11):
我想加工个轴!大头4mm(长度70mm)小头2,5mm(长度230mm)我想知道做这个轴需要加工费是多少(需要磨床加工出来的!)希望知道的给说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什么材料?什么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65号钢!精度要求就一个字直!要有同心度!

网友:
同心度可以保证但不会直的,不知道直到什么程度?眼看还是用表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就想知道大概要多少钱!做这个

网友:
真要直的話
材質最少要軸承鋼
熱處理到60度以上後再上外圓磨
比較能保證直度
65號鋼一定會彎的

楼主:
谢谢!最好能否告知一下做这杆轴的价格!

网友:
得几百 一个

网友:
多粗的,直接用两段钨钢用胶粘起来

网友:
tb非标顶杆 。估计最高20元/支 ,起定10支以上。

网友:
 晕!几百一根可以买个电机咯!不过比赛的话就另当别论了,最好最贵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