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LV改数控完结篇,7,8楼谈谈过程和几点心得体会,秀工作室

楼主(2011-09-11):
最近萌生将我的25LV改数控的念头,但是对于我这个既无专业知识又无经验的新手来说,无疑是一项可怕的马拉松式的任务,绝对是对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胆量的考验。特此发帖招砖。
第一步:帖塑
在帖塑之前先将我的25LV打回到出厂前的状态-------一堆零件

主体----立柱和底座

帖塑过程

先将赛铁铣掉1.5mm

塞铁清洗除油过程略
铣好的塞铁,表面要用砂纸打毛

将导轨帖塑裁成比塞铁略宽的小条,长度要两头各长5mm

按照说明要求的配比调胶,一定要搅拌均匀,呈现不透明的米黄色。其实不按照说明书的配比也没多大事,目前看来B胶的比重大,胶就固化的快些,也粘稠一些。

涂胶,不要着急,胶固化的很慢,涂胶时一定要每个角落都涂到,中间部分厚些,周围的胶曾薄些,涂胶时要按照从中间到周围在从周围到中间的顺序操作,为的是压上导轨带时中间不会有大的气泡。

压上导轨带

找一个边缘光滑的硬片刮一下,顺序是从中间向两头赶,刮平就好

及时将挤出来的胶清理掉。  注意:一定要及时将挤出来的胶清理掉,否则的话,如果胶液流到机器的缝隙里,那时就只有哭的份儿了。

装回到机器上

压实

24小时后将塞铁取出,将多余的飞边及固化了的胶水清理干净备用

为什么要先贴塞铁,主要是我考虑到,此时将贴好塑的塞铁装回机器,由于导轨其他面还完全处于裸露状态,装塞铁的缝隙比较大,塞铁好装回去,同时对于塞铁上的帖塑不会产生错位影响。
另外需要注意,压实的过程也要分阶段,由于胶具有流动性,又比较粘稠,所以在压实的前一个小时内,每十分钟增加一次压紧的力度,这样才能保证胶合层的紧密和均匀,尤其是对于立面特别重要,不要以为一次性锁紧就完事了。

正式帖塑,将机件洗刷去油,并将要帖塑的面用粗纱布打毛

如法炮制

放上我能见到的重东西压实

再次重申:压实前一定要把挤出来多余的胶清理干净,就这样都不敢保证下面的再次拆解工作不会用到大锤

胶固化后把飞边清理干净,划上导油槽,说实在的,没见过真的导油槽,只是模糊的记得在某个帖子里有人说过要有这东西,便根据自己的理解用壁纸刀割出之字形的小槽来,闭门造车,欢迎斧正。

装回去,贴塑过程完成。

网友:
我用86电机,就省了贴塑这个高难度动作,同是改25v数控

楼主:
后面还有好多呢。占位
调回差过程

楼主:
下料安装电机
今天我要的同步轮到了,今天上午又去钢材市场买了一块钢板一截18mm的园料,至此东西已经备齐,开始干

今天到的同步轮,我的设计是X轴和Y轴1:2减速,Z轴是1:4减速

前几天到货的60加长步进电机,买的本坛兴哥二手电机的

驱动与接口板,接口板是六轴的,设想用到5轴,现在只用到三轴,慢慢加吧

废品站淘的环牛,自己凑活了一个整流滤波电路,先试机

全家福

由于买的步进电机是二手的,每个上面都连着一个齿轮,我手头又没有专用的工具,而且转遍了本地的五金店,也没有合适的,都太大。更可气的是有一家有个差不多的三抓顶,当然也是大些,张嘴向我要40,我在心里问候了一遍她的双亲之后扭头就走。

赌气归赌气,事还得干,反正用的不多干脆自己凑活一个能把齿轮从电机轴上弄下来就得,于是自己用废料头做了一个简易的拉马

效果不错,小东西禁受住了考验,不到十分钟,三个电机上的齿轮全部拿下

学着锯神,咱也来手工下料。

下好的几块板料,锯功了得,看那锯口的曲线凹凸有致,我一阵阵的想哭

上铣床光面铣边

划线点眼

打孔,铣大孔,我那廉价的旋转工作台此时派上了用场

同步带轮要上车床吃出一个台阶来

轴孔还不合适,还要继续加工

将同步轮轴孔扩大,并插出键槽

完成的同步轮

这个角度看键槽有点歪,不过能用,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用一段时间后有影响

用直径18mm的45#钢园料车电机链接柱

组装在一起

由于皮带要的很短,结果搞的电机只有三个连接柱,第四个没有地方放了,好在那条住不吃力

装在我的小铣上,这个是Y轴的,看样子挺合适

由于设计是将两轴的轴心距离放大了两毫米,挂皮带时费了不少周章,皮带很紧,是不是要松一点才好?

开始Z轴的改造。Z轴手轮已经呗拆下

因为还要对Z轴丝杆进行进一步加工,所以事先将机头下降到合适的高度锁死

开始拆手轮轴,去掉四个紧固螺丝,用小锤轻轻的敲击,就能拿下来

拆下的手轮轴,里面有一只伞形齿轮

拆掉手轮的立柱上留下一个大洞,里面的丝杆和齿轮依稀可见

将顶盖去掉,旋出丝杆

在丝杆上铣出宽4mm的键槽

完成后的样子

把Z轴升降手轮上的键拿过来安上,正合适

由于Z轴是靠自重消回差的,所以z轴丝杆上只用了一套压力轴承,如果我要加气弹簧或者配重,一套轴承就不够了,所以再加一套轴承。5块

轴承放在盖板的下头,去掉丝杆上的套筒,保留铜圈

安装好的Z轴步进和减速机构

整体形象有点惨,拖链,水嘴,气弹簧等附件都还在路上,先把线联好试车

用AUTOCAD随便花了几笔,用LazyCam转换的G代码。看看效果还可以,由于Y轴丝杆螺母那天让我给弄坏了,所以回差设置不正常,园有两段化成了直线,尺寸经过一下午的调试,也正常了。

楼主:
 继续

小潘那买来的气弹簧和Y轴丝杆螺母以及网上买的水嘴和导链

小潘那买来的气弹簧和Y轴丝杆螺母以及网上买的水嘴和导链

划线点眼准备打气弹簧的安装孔

划线点眼准备打气弹簧的安装孔

打好孔后攻丝

打好孔后攻丝

气弹簧机座端安装孔,想来想去就这里合适,但是孔打得还是有点高,再往下两公分就完美了

气弹簧机座端安装孔,想来想去就这里合适,但是孔打得还是有点高,再往下两公分就完美了

电控箱内部布局,有点乱哈

电控箱内部布局,有点乱哈

拖链固定端的连接方式

拖链固定端的连接方式

电控箱电源引入以及电机引出线

电控箱电源引入以及电机引出线

安装好拖链以及气弹簧的效果

安装好拖链以及气弹簧的效果

电控箱开关的布局,上面是总开关,下面依次是Z轴A轴B轴的分控,还有一个是冷却水泵

电控箱开关的布局,上面是总开关,下面依次是Z轴A轴B轴的分控,还有一个是冷却水泵

X轴步进

X轴步进

Y轴步进(有蛇皮管的效果

Y轴步进(有蛇皮管的效果

Z轴步进

Z轴步进

机头正面

机头正面

全貌(现在用的是MACH3系统)

全貌(现在用的是MACH3系统)

编好程序加工电控箱盖风扇孔

编好程序加工电控箱盖风扇孔

加工进气孔

加工进气孔

正在加工

正在加工

加工好的电控箱外盖

加工好的电控箱外盖

装在机器上的效果

装在机器上的效果

冷却水管和床头灯的引线

冷却水管和床头灯的引线

侧面效果

侧面效果

正面效果

正面效果

另一个侧面

另一个侧面

加工圆弧实验

加工圆弧实验

楼主:
这几天单位忙的要死,下班后口干舌燥,浑身酸痛,怎么也睡不醒。改造的工作也耽误了。更悲催的是我买的冷却管不仅配不上阀门,而且太粗了,不得不创新邮购。只能先开始挡屑版了,今天抽空干了点,用我改的数控的半成品试了试肯铁,10mm合金焊接刀(还没有卖整体合金铣刀呢),走刀速度每秒5mm,主轴转速1200,下切步距0.4,材料厚9mm的A3板料。没有发现丢步现象。

楼主:
mach控制卡老是不顺畅,干脆换维宏卡,问题又来了,维宏卡可能买的是的盗版盗得不太好的,所以调回差又不顺畅了,索性换回差小的滚珠丝杆

网上定制的滚珠丝杆,NN的,我图省事给人家发过去的是20的图纸,回来一试有两条不合适,还得自己再改,费老 ...

网上定制的滚珠丝杆,NN的,我图省事给人家发过去的是20的图纸,回来一试有两条不合适,还得自己再改,费老 ...

Z轴的丝杆

Z轴的丝杆

床头灯,220V的,就是显得有点大

床头灯,220V的,就是显得有点大

冷却系统

冷却系统

上张全貌

上张全貌

另一个角度

另一个角度

全套数控系统

全套数控系统

电脑,上面是维宏系统

电脑,上面是维宏系统

我的小车

我的小车

一些附件工具钻头铣刀什么的

一些附件工具钻头铣刀什么的

秀一下我的工作室

秀一下我的工作室

楼主:
至此,改数控工作全部完成。通过这次改装,我总结出几点:
1,在改之前一定要想好是否真的需要,周围的加工条件是否完备,最起码要有铣有车有钻,否则的话,就是自虐。
2,先要搞好设计和测量的前期工作,一定要先把关键部件拿到手后再设计,最大限度的避免重复操作,不仅省力,对机器的损伤也小些。
3,滚珠丝杆一定要换的,贴塑最好也要,虽然麻烦些,但是好处多多。
4,加工机械最重要的是精度,而且一分钱一分货,千万不可贪图便宜,网上的东西良莠不齐,一定要问好哪家的东西好使。别到时候白花冤枉钱。
5,最好一次到位,不要试着来,像我一样,这个不行换这个哪个不行换那个,最后做了很多工作都是无用功。换维宏卡后又换滚珠丝杆就是一例。一定要做有把握的事。我等于把事情做了两遍。好处是见识的东西多了一点,可是钱花进去了两倍,只做了一倍半的事情。
6,小床不要图快,快了刚性达不到,精度也无法保障,在速度与精度之间我倾向于精度。
7,给那些试图把螺母从滚珠丝杆上拧下来的人,我承认我手欠,贸然把丝杆螺母给拧下来(我要倒一个方向),结果.......总结的不仅有经验,更多的是教训。
8,改数控之前还要看自己的电脑软硬件的水平,对应用程序的熟悉和认知程度有多深,电工基础是否牢固,这个伤透可不能犯错误,后果你懂得。
我的摄像机坏了,等修好了再上传视频。
最后,希望改数控和要改数控的同学在改数控的道路上自虐得开心顺利,祝好运。

网友:
好详细啊,请教楼主同步轮带哪买的?pm我好吗?

网友A:
改得很棒!帮顶了。

跟我的机器一模一样,颜色,LOGO都是一样的。
不过我还没改。

网友:
我说怎么似曾相识,原来整理了又发的,呵呵
挺好,我也很想改啊,不过一直在想的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得很棒!帮顶了。

跟我的机器一模一样,颜色,LOGO都是一样的。
不过我还没改。

老七真能折腾,卖了25V 买16V 卖了16V 买 25V

网友:
很好的教学帖

网友:
这种驱动不错 很便宜  能上45V,6线接法,高速性能应该不错 ,看7KH 做了不少

网友:
机器好用吗 啃铁行吗

网友:
不错啊,铣铝如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试了试,啃铁还成,就是回差还是没有调节好。

网友:
我用7.5nm电机,70V驱动,10mm的铣刀都很容易顶断,是不使应该换力小店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