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4哪个好

楼主(2011-09-11):
中行的,全球的,哪个好飞。中行的好看点。飞过的朋友说说。。

网友:
全球好飞但是基本就是练习机的样子,中航收放起落架玻璃钢机身,印刷蒙皮!翼负载重些!像真度极高!

网友:
只说一句 中航的超垃圾。。我们重庆飞行独立团曾经团购过中航的T-34 2架 喷火2架 120级零战1架 同一批次购买。。。结果集体悲剧。。用料太烂。。强度该强的不强。该软取弹性的地方又死硬无缓冲。。重心严重偏离 超大量配重。。本身又是玻璃钢机身更重的不行。。这一批之后集体放弃中航 。。。但是相对比较漂亮。。。

另外T-34的中航相对较好。可以飞。。机身不是玻璃钢 是木架机身外直接蒙皮 无轻木蒙皮的 我们称为灯笼机 相对较轻 所以强度问题相对不太突出 但是平尾强度隐患还是存在。。

一句话 买中航 肯定后悔

全球的 不太漂亮 但是做工确实好。用料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