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S改无副翼抖动

楼主(2011-09-11):
我是4#6s改v120d01,不过是用BELL头改的无副翼,开始不能用,各种偏,后来把每个拉杆接头处套上垫圈让间隙变小后可以稳定悬停了,但是会出现左右小幅度的晃动,很频繁,接收的感度都是大概在偏左一点的位置,求各位大神给个调机改善方案,谢谢

网友A:
建议都用舵臂的最里面的那个孔,4#6的十字盘的球头比01的短很多。就意味着舵机的负担加重了。。。有时候的连续修正+扭力不足 也是抖舵的原因。。。。慢慢查。很多方面都会导致抖舵

楼主:
谢谢啊,好人叻

网友B:
晃动得到改善了么?

网友C:
彻底解决抖动问题:换D01的原装旋转头
原因:正如沙发说的。BELL的旋转头部分改装出来的头球臂太短。
我的鸡鸡本来是BELL改无副翼,也抖动(感度45%,舵量40%)
后来换成D01的旋转头(桨夹)后,感度50%,舵量70%也不抖动了。
另外,还需要注意桨横轴里面的虚位(O圈位置),虚位也是抖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网友D:
LZ调得如何?有改善么

网友E:
我原装v120d01都副翼舵抖舵更不用说改装的了

网友B:
我的4#6s换上d01旋翼头后也会晃动....关注lz...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对不住,最近忙,没上来,抖动依然,想抽时间将各虚位改善后再换舵臂的最里面的那个孔,试验后再报告,感谢入木三分兄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