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40,我爱你真的不容易,难道是山寨啊????

楼主(2011-09-11):
朋友买了2架,让我给装,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然后我。。。。。。
这是联合出的吗?配件的质量真的很惊讶!
1、油箱很薄,里面有杂物(毛发)!我那叫一个吹扫啊!然后就是配套的邮箱锁紧螺丝,自攻的。。。。。。
2、尼龙夹头和连杆钢丝之间要么把手拧坏了!夹头都不进去(副翼摇臂上的头),有的直接就可以轻轻的拧进去(机翼尾翼配套的所有夹头),惊讶的还有就是4个夹头有3个一样!1个不一样。。。。。
3、起落架的螺丝是4个的,起落架的固定件是3毫米的孔,转向摇臂还没上劲就滑丝了。。。。。。。。。你只要敢拧!拧上前起落架的上面的2个螺丝后,飞机就别飞了,油箱就漏了!螺丝长了!
4、主起落架基本2架飞机是4个样式!没注意就装上了!然后开始撇!撇!撇。。。。。
5、最惊讶的是设备舱,除了一个舵机舱有层板架子之外,前面装电池和接收机的位置,没一片加强的!就轻木。。。。。。

网友A:
 确实就只有那精度 机翼上反角必须加强,配送的那张黄不拉几的破布片(无碱玻璃纤维布)别随手扔了

网友:
我组装过上百架飞机 TU40是印象里比较差的那类,和大金星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

我组装过上百架飞机 TU40是印象里比较差的那类,和大金星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

网友:
联合模型的产品本来就不咋的。

网友:
以前关注此机,潜水看过不少朋友的评论,放弃

楼主:
不会吧!我倒。。。。。

引用 网友A:
 确实就只有那精度 机翼上反角必须加强,配送的那张黄不拉几的破布片(无碱玻璃纤维布)别随手扔了

我把飞机都装好了!难道还要把蒙皮揭开刷树脂裱玻璃布?????我是用914粘的上反角和那3片三合板的!

网友:
yut40我朋友装到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