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30A设置异常和网上说的不一样 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9-11):
我的新西达有问题想设置恢复出厂设置,但设置的时候发现问题了,过程中在'b'的4声后拉下油门并有向网上说的有确认音,而是有重复'B'的声音但声音比之前的低而且只有3种声 'b' 'bb' 'bbb'并且一直循环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回事 万分感谢!!!

楼主: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这里的高手表示新西达赶快扔了

网友A:
l楼主看看
我刚买30a电调,.我的是跟好盈电调设置一模一样,你自己参照好盈的说明看看! 刚才帮你看了,4声是调节低压保护值的!长哗加2短哗是恢复出厂 你百度查好盈电调说明 有个傻瓜版的就是 上面各个声音的调节都有!
文件名:
好盈电调说明书(大众傻瓜版).doc
描述: 好盈电调说明书(大众傻瓜版).doc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51db0b3-dd57-11e0-b923-0015c55db73d/

网友B:
LZ先先看看是不是油门设成反向了~~
我的T6A刚到手时也是不能设置,把油门通道反向后,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