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5电调问题

楼主(2011-09-11):
天气凉才爽了,但是电调依然那么烫,今天飞了航线一个电以后休息了两分钟飞第二个
电池
,才飞了两分钟保护了,空中熄火,电调很烫,现在飞3分钟休息3分钟,郁闷啊!老鸟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小弟感激不尽。另外主旋翼顺滑,
电机
温热,就电调烫,用了6个月,是电调老化了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按你说的情况你需要检查电机小齿和大齿的间隙是否合适、电机轴是否有磨损、电调放置位置是否有利于散热。35X电调我也用了1年多了。非常好用没有出现你说的保护什么的。就算前几天40几度的高温连续3块电池也没有出现保护。当然电调还是比较热的。不过我是把电调拆了另外加装了比较大的散热器。。如果全部机械部分你都检查了无问题的话你可以试试加装散热器。

楼主:
谢谢,我先检查下电机小齿和大齿距离

网友B:
另外查下各个舵机是否受力过大,会导致BEC发热过大

网友C:
35X 发热主要是BEC78D06的原因,请LZ检查所有舵机有无异常反应或过流(速度降低不一致),或检查尾退是否丝滑、斜盘球头是否涩,加大舵机的负载,一般情况下,舵机只要负载过大,就容易导致BEC发热,天热也是一个原因,但是不是主要原因。

楼主:
我用了3个DS95和8910A+,尾巴很顺滑,斜舵机应该也没有阻力吧,我再检查下,舵机过流(速度降低不一致)我不太理解什么意思? ,

网友D:
换电调吧,这样的配置35X电调是吃不消的,我的和你一样的配置,35X电调已经挂了,主要是他的BEC电流小了点,才2A,一般的电调都有3A的电流。

网友E:
你这个配置BEC要3A电流,建议换成铂金40A的

楼主:
啊哦 ,是配置导致的啊?450比较好的电调和对应这配置的老鸟们推荐几个品牌,最好是缓启动的,谢谢了

网友F:
3个DS95和8910A+,。。你这个是用电大户啊。。一换电调 2接UBEC...

楼主:
怪说不得,我飞机在地上打舵,电调都会热,我定的UBEC已经到了,明天安装,真的谢谢大家了,我的问题基本都在这解决的

网友G:
建议换成4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