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TCAM的问题

楼主(2011-09-12):
ARTCAM内带的蜥蜴怎样改变成我们想要的大小,已经搞了一天了,搞不定,求助各位了。

网友:
帮顶。
我刚装ArtCAM,请问“内带的蜥蜴”怎么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这 看到了木有?

网友:
木有找到,最好是说一下路径。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调节大小

再调节高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 程序里面有个“artcam文件”

打开后有个example文件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这里

网友:
感谢3KS和hezixiang两位的回复,中秋节快乐

网友B:
我曾经用过一个办法,就是更改mach3里的xyz轴的steps per值,也就是artcam控制移动1mm 但步进电机移动了2mm 从而实现放大和缩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ARTCAM内带的蜥蜴怎样改变成我们想要的大小,已经搞了一天了,搞不定,求助各位了。

就在这里啊 设置多大都行
在 方法 里 点击图像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用过一个办法,就是更改mach3里的xyz轴的steps per值,也就是artcam控制移动1mm 但步进电机移动了2mm 从而实现放大和缩小。

主界面上有各轴倍率的输入框,直接输入倍率就可以了,缩小一倍输入0.5放大一倍输入2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您的提示终于找到了,太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林大夫的办法,我以前用过,尤其是不会做刀路,用别人现成的刀路嫌小,想做大一倍,直接在界面上把XYZ都“放大一倍”很方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维 宏系统,不太懂mach3如果这么设置的话,0.1的刀原来步进是0.05,放大2倍的话会不会变成步进0.1?

网友:
明天俺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