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2):
加工皮带轮,开键槽,除刨,铣,手工提外,还有什懡好的方法吗?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是批量还是怎么的,批量的话可以拉床拉

网友B:
还可以插 还可以磨

网友C:
用锉 锉 算手工不??

网友D:
内孔键槽怎么铣?
上次我配车床挂轮,键槽是线切割的,4个4mm键槽要了我20元。
如果是自己单配的话,并且内孔还没车,可以先以键槽中心位子钻1个稍小的孔,然后车内圆,最后用合适的锉刀将那个半圆修出键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