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鸟给解释一下FUTABA遥控器下面的一串数字是代表什么?

楼主(2011-09-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那串数字只不过是厂方的编码,要想知道制造日期或制造地点,可能只有厂家才查得到。

网友:
我的T7C的号码是040403296估计是04年第4周出厂的,因为模具里面的日期章和这个猜测比较吻合,呵呵 估计而已:loveliness: 我还看过几个控的编号都是这样的,国产版的6ex例外

网友:
猜测那个编码跟遥控器的识别码有关。
就是接收机跟发射机对码或者叫对频的时候用的那个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串数字只不过是厂方的编码,要想知道制造日期或制造地点,可能只有厂家才查得到。

前四位是生产日期

网友:
只知道这张纸条的数字和系统信息里查到的是一样的。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部件的序号,可以查到详细的出厂信息

网友:
这个跟你的XXX号的源代码是差不多嘀,唯一的区别是可以查到是水货还是行货.而XXX号码则查不岀水货还是行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