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配多大电源

楼主(2011-09-12):
如题 谢谢

网友A:
12~15v 8~12a

网友B:
不够,至少250w以上

网友C:
随便拿个能用的废旧电脑电源就行了,绝对比外面那种几十块的蜂窝电源好

网友D:
要A6全功率8a充电建议至少250w电源

网友E:
我配了30A 390W 以后换充电器还顶着用

网友F:
30A吧,多出空余

网友G:
不接保姆不大电流充,12A的电脑电源足够了,我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