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启动的启动/着地的瞬间现象

楼主(2011-09-12):
大家好,我的4轴已经做好了几个月,期间也自从可以直飞起来后,便一直不是太爽的飞着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3025&highlight=

由于每次炸机都是9050或者1060的正桨报废,因此听众大伙的意见将9050的配对4个的的期中个换成1047的桨,如下图。

毕竟1047只有2块,而9050要7块,1060要8块呢,呵呵,咱不是地方,呵呵!!

现在碰到问题了,换了1047的桨后,感觉比之前全部使用三叶桨,要稳一些。但是在快要着地的时候,

1、在一次起飞时,右侧的电机突然停转了一下,大概零点几秒的时间,然后就没事了。
2、在快要着地,而且再次拉起来的时候,右侧的电机会突然没有力气,导致4 轴翻转倒过来着地。。

麻烦大家看看是什么方面的原因,

现在使用的电机是XXD 2212 KV1000,电调 ZTW 20A,飞控用的是KK的德版4.5,

购买至今还没有刷韩版的,主要是手头的设备不支持,等做好合适的AVR下 载器后,就好办了,我觉得换了韩版后操纵会好很多。。

网友:
各种版本差不多,电调电压保护设置为0,不要保护

网友:
电调设置为固定曲线,关闭自适应油门曲线就能解决

楼主:
下午再次玩的时候,找到原因了,三根线中的其中一根的焊点开了。

上午玩的时候,飞的不好挂树上了,把这个电机的黄线的焊点挂断了,焊好后,没有检查其它线。

下午再飞的时候,还是着地无法再飞,导致翻转。这个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如果着地一下,然后再飞,是不是线虚了,着地一下会把焊点振一下,就会松的,再飞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电流过来,导致电机无力,无法再飞的。

检查一看,果然如此。。呵呵,又长一见识。。

估计是电调的电线剥头没有完全浸锡,导致时间一长,镀锡铜丝氧化虚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