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飞控之 AHRS 平衡仪

楼主(2011-09-12):
最近AHRS比较时髦,我也做了个四元数的AHRS平衡仪。先看看录像和照片吧。大家互相学习下。
实际飞行效果很好。

背面

正面

网友:
现代人技术很了得啊~~~~~~~

网友:
自己做的吗?还是成品,自己做的话,有资料否?

网友:
Md兄又出新东西了啊!

网友:
  哈哈~~看不出MD35兄也这么牛啊~~
居然陀螺、加速度计芯片都用的和我一样的
英雄所见略同哦~~

楼主:
我这个是测试算法的,以前买的传感器,以后还是数字传感器好。MCU是AVR的M32和M48,M32也是单独计算AHRS的,现在看来,以前担心AVR的计算速度,现在看来计算速度根本不是问题,还有很多富裕,我打算以后把9轴外加气压单独做成一个姿态模块,只是外引一个4芯WAFER插头到控制板,这样飞机上安装方便,接插舵机等线头,也不用动姿态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AHRS比较时髦,我也做了个四元数的AHRS平衡仪。先看看录像和照片吧。大家互相学习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AzNDU2NzE2/v.swf

背面
http://img011.photo.21cn.com/photos/mark/201 ...

这个已经可以用作返航用了吧?
这么小的电流,小封装的LDO就够用了。
舵机电源最好还是用宽点的铜箔加上solder镀锡,才能保证大电流。
MEGA8+MEGA32有点罗嗦啊。。。
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推荐用数字的,不仅带宽可调、采样率可调,还有FIFO、低通高通滤波等一系列好处。
而且不占用ADC通道,用起来非常方便。
壳子哪里搞来的?大小真合适啊。

楼主:
这个是单独的姿态模块,所有的飞控,核心就是AHRS,以前搞过红外平衡和自动返航的OSD,以后有时间再搞OSD吧,最近工作太忙。老婆说了以后有空还是多带孩子去飞飞,少搞电路。
舵机电源线是双面都有的,应该没有问题,以后不打算这样搞,还是做成单独的姿态模块好,这样就可以专门安装个姿态模块,就不受经常接线,插拔电池等得影响了,另外再接一个控制板,控制板就可以随便放置了。我建议dstdx72、heuyck也这样搞,这样好处就是可以把姿态模块固定死,就不要乱动了。
数字传感器当然要好的多,别的不说,AD转换都是16位的。目前这个AD是MCU带的10位的,所以也就是300度,主要是测试算法。
旁边WAFER插头是串口,测试和姿态输出用的。

壳子是先买的,找个小点得,然后把电路板就设计成这样,可以看下面的照片:
heuyck我是建议过你的,有个壳子,马上就是另外一个档次的,呵呵

网友:
先找盒子,再来设计板子,这种思路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单独的姿态模块,所有的飞控,核心就是AHRS,以前搞过红外平衡和自动返航的OSD,以后有时间再搞OSD吧,最近工作太忙。老婆说了以后有空还是多带孩子去飞飞,少搞电路。
舵机电源线是双面都有的,应该没有问题 ...

我的指南针I就是姿态和OSD独立的,但这样搞有好有坏
好处是OSD可以随便固定,只需固定姿态板,而且姿态板可以单独应用
坏处是耦合难以做到很紧密,如果要求复杂功能的话这种结构就很受限了
所以后期我改成了对插的一体式结构
这样两者可以以更高速率通讯,而且有其他更多的信号耦合通道,最终实现两个CPU紧密耦合
完成复杂任务就游刃有余了
我也很想换数字陀螺,可是便宜的数字陀螺如L3G4200D采样率太低,最高才800Hz,抗震难以有很好的后续处理
lpr550呢,又需要预热稳定,不过好处是后期处理余地大,可以上更好的抗震算法
我在指南针II里面是用10000Hz的采样(每0.1ms采样一次),采出大量数据后数字滤波,这样抗震能力就大大提高了,只要桨平衡不太离谱,一般也就用双面胶粘上去就行
就算桨很不平衡,也只需垫块海绵,无需做减震支架什么的
数字陀螺目前没做过,不过估计要做出很强抗震性能比较悬
传感器的选择,两难,纠结啊

楼主:
姿态模块和主控MUC的耦合很简单,就是输出3个角度,和气压等数据就可以,现在所有进口的模块都是这样的。模型的输出50HZ就可以了。至于PID调节,那是主控板的事情。
我感觉你走偏了吧,陀螺仪采样500HZ就不错了,之所以I2C接口的陀螺,最高采样也就是2K吧,间隔太小,计算角度过于精确,单片机的C语言的浮点数不一定能更准确。算法中得误差都比陀螺仪的大。
个人看法,只是感觉而已。

网友:
和飞宇的有点相似

网友:
这么强大啊

高人隐居于闹市呀
建议一次动手,带出来几个余量,加点水电费大家都能理解的。
毕竟好东西还是需要和同学分享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AHRS比较时髦,我也做了个四元数的AHRS平衡仪。先看看录像和照片吧。大家互相学习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AzNDU2NzE2/v.swf

背面
http://img011.photo.21cn.com/photos/mark/201 ...

我来膜拜高手。

网友:
猛人,何时出成品,造福大家啊?

网友:
我是来膜拜的

网友:
MD是高人啊!!

网友:
其实关注蛮久了。
还是冒个泡支持下。

网友:
菜鸟来顶一个~~高手~~求商品化!!~~

网友:
高人多呀,我是学习的

网友:
有含量的要顶

网友:
市面上已经有单独的9自由度模块了。
I2C通信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可以省去不少连线。
另外小声对LZ说:国内山寨的WII MOTION PLUS,里面有一颗ITG3205陀螺。
而且本身这个WII MOTION PLUS也是I2C通信的。
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4X),我测试过,性能很棒。
DATESHEET完全可以参考ITG3200,这两颗实际是同一个产品。
电子原件这种东西,没量,门路拿不到低价格的。。

网友:
啥时个出成品呀,,买个来玩玩

网友(2011-10-13):
引用 网友A:

我的指南针I就是姿态和OSD独立的,但这样搞有好有坏
好处是OSD可以随便固定,只需固定姿态板,而且姿态板可以单独应用
坏处是耦合难以做到很紧密,如果要求复杂功能的话这种结构就很受限了
所以后期我改成了对插 ...

800HZ带宽的陀螺还不够用?我现在用的才300HZ
惯性模块只需要给导航模块传姿态数据就行了,这个没有难度吧

网友:
学习了   都是自己做的吗  想跟学 可以否

网友:
有资料否?

网友:
牛人啊 求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单独的姿态模块,所有的飞控,核心就是AHRS,以前搞过红外平衡和自动返航的OSD,以后有时间再搞OSD吧,最近工作太忙。老婆说了以后有空还是多带孩子去飞飞,少搞电路。
舵机电源线是双面都有的,应该没有问题 ...

大侠,你的这个壳子是在哪买的?找不到卖这个的啊

楼主:
盒子很多,自己找合适的:http://kexia.taobao.com/?search= ... yType=cat&stp=8

网友:
多谢大侠。最近进展咋样?

楼主:
以前每次修好2-3架飞机,出去飞,没有一次能有一架完好的回来,有了平衡仪后就再没有炸机过了,飞行简单的和 1一样。呵呵。。以后打算改版,换陀螺仪,有空做2个版本,一个加上GPS回航(不带OSD的),另外一个就是带OSD的,和H的差不多。慢慢搞,最近时间紧,有空都上网了,下网就带孩子,时间不多呀。

网友:
mark,有时间学习之

网友B:
MODEL大将,出手不凡

网友C(2013-06-24):
支持学术探讨。H确实应该弄个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