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的外六角螺丝刀头磨圆了能修不?

楼主(2011-09-12):
想把圆的一点刀头给用钢锯锯掉,不知道可行不?大家发表下意见或有没有什么修复的好办法!

网友:
砂轮机磨掉,锯很难锯舒服的

网友:
用砂轮磨,换个刀头也就4块

楼主:
问题是我的都不是活动刀头的,而且买了3个1.5的都成这样了,觉得扔了可惜

网友:
圆了就磨掉一点 我磨好几次了

网友:
拿着螺丝刀在砂纸上磨磨 很快的

网友:
磨损的部分用砂轮磨掉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砂纸也可以吗?我还正愁到哪里去找砂轮呢,如果砂纸可以的话用锉刀挫下应该更快吧?

网友:
我都是对着磨刀石狠磨几下,马上OK,不过比较粗鲁。不要学

网友B:
俺是用电钻夹着刀头在油石上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俺是用电钻夹着刀头在油石上磨

 那不是反而磨圆了吗。怎么磨的。

网友:
工具最好买个好点的吧,亚拓的内六角螺丝套装硬度超好,绝对不会磨圆

网友:
砂纸,磨刀石都好。
锉刀就只能用金刚石锉刀了。

网友:
电磨,磨掉不到一毫米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反而磨圆了吗。怎么磨的。

 是跟油石垂直不是水平

网友:
使劲摸吧。

网友:
直接金刚锉一锉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不如固定好后,直接用电磨 磨端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