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单相鼠笼电机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1-09-12):
问题1,端盖内部的构建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问题2 ,电机振动大,是不是应为动平衡没有做好?自己可以做吗?转子旁边有可砸得铝制突起,可以镶几个垫片后固定。

借一下牛黄解闷丸的图片

网友:
问题1,是启动开关,该开关串启动电容。

网友:
关机后为常闭,开机正常后自动断开

网友:
离心开关,电机振动的厉害,可能是皮带轮的缘故,你将皮带轮拆下来试一试

网友:
LS正解,离心开关控制启动电容,静态时开关闭和接通启动电容,达到一定转速后离心开关断开启动电容,此时电机仅连接移相电容维持正常运转;如果是动平衡问题,要用专用动平衡仪测试矫正,自己盲目瞎试很难蒙准,搞不好还会增加失衡.

楼主:
多谢师兄们解惑

去掉皮带塔轮一样震动比较大 同一个塔轮在尺寸相同的三相电机上就很安静

估计是我买的单相电机的问题

我还是忍不住 想对它下手 简单在平行水平轨上搞下平衡

网友:
在转子上加垫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师兄们解惑

去掉皮带塔轮一样震动比较大 同一个塔轮在尺寸相同的三相电机上就很安静

估计是我买的单相电机的问题

我还是忍不住 想对它下手 简单在平行水平轨上搞下平衡

静平衡和动平衡是两个概念,不过静平衡调好了震动也会减小一些,只有动平衡调好了才能解决问题.

楼主:
我们这儿压根就不对KW以下的电机做动平衡 我也不想为了几百的东西去退换 好鞋不想踩烂屎 现在的奸商的嘴脸真可以了 所以只能自己做一下静平衡了 多谢武师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