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机避震起落架设计的都是狗屎

楼主(2011-09-12):
发几张真机图片大家看看 飞机满载地面静态下应该是减震器差不多到底了,这样才能保证降落时候吸收落地瞬间的能量。如果是地面是最高位那么降落时候很容易弹跳的。市面上的成品减震起落架就是狗屎一坨屁减震效果没有。特别是那个F16  。

网友:
也就是说减震必须要够软,才能吸收冲击力。。。。

网友:
应该要有阻尼

网友A:
敢情LZ是跟真机较上劲了

网友:
也不是软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情LZ是跟真机较上劲了

主要是它 娘的说是向真避震起落架,一个飞机也就1KG 多那个起落架弹簧起码要几公斤的力度才能压下去,这样的避震不是狗屎是什么?难道模型厂家都是些脑残设计师?

网友:
你知道设计一个真飞机减震器要花多少钱吗?模型上的也就是个样子货

网友:
厂家设计的东西也不能面面聚到不是么?弹性原件好弄 关键是避震器结构太复杂。一个模型一共不到2KG你要让这么轻的东西在降落的时候有下压吸力的效果是不是很难?我相信像你想象的那种效果完全可以实现,但成本是否会过高?玩家是否能承受起这才是厂家首要考虑的问题不是么?我是新手,但爱琢磨事情,说的不对忘见谅。玩么,何必那么认真叻?差不多就OK了,忘你有个好心情,中秋快乐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样的哦,有的升级件就是很好弹簧力度合适,再在弹簧腔里面加上阻尼油避震效果非常好。我之前改过一个T45 金属收放避震起落架 一落地就好像吸住一样根本不跳。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了点油 换个力度合适的弹簧就能解决。

网友:
呵呵,要模型赶上真家伙,要求有点离谱了

网友:
力度较小的长行程弹簧+比较稀的阻力油

网友:
何必那么较真呢。你要知道真飞机的起落架都是液压避震。模型那么小的起落架怎么做。再说做出来价钱也不便宜,卖贵了你又要说贵,卖便宜了厂家又划不来。还有就是要按每台飞机的重量去计算减震的适合度,那像你说的那么简单。自己DIY吧。没人强迫你买起落架。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脑门被夹了。

网友:
T45真机的进气口这么小的???

网友:
楼主之前曾经改过一个T45 金属收放避震起落架,既然有这么好的技术,何不再改改呢,不要那么认真了,他们也不一定能考虑到你的办法。

网友:
楼主是不是跟我一起飞过那位?

网友:
很简单,任何一个做像真机的都想把自己的飞机做到最像真,困扰他们的其实就2个字 成本,改一架飞机要不了几个钱,但是成批出货就不一样了,何况现在主流是泡沫像真机,那2个泡沫机翼就足够吸收一般降落的能量了,所以再用减震起落架没什么大的必要,

网友:
非常赞成楼主的说法,一般的泡沫机也就1000G左右,一个起落架压到底时竟然有1800G力量。两个就3600G了。不跳起来都难啊!

网友:
LZ未免太较真,目前的像真只是停留在外观上,要做到性能接近像真,成本会很高,高端货曲高和寡,厂子怎么赢利?
LZ有兴趣用MINI Z的金属避震器改改看,不过对于2左右公斤的泡沫机能有多大效果不清楚,要是4公斤以上还好点。

网友:
模型车都是弹簧+阻尼油,避震起落架还是好好学学车模的认真态度吧

网友:
本来我就不看好那个减震。肯定没啥效果、

你想也是,飞机又不是汽车,上下颠簸的程度有多大?前后冲击力度才最大的。首先要要考虑前后的冲击力,其次才是上下的冲击。
我i自己做的1.4米的大赛前减震,效果特好,咋摔都没事,很难摔坏。

网友(2011-12-01):
标题

楼主发的那真机图片好像是放库里的飞机刚拉出来…用的也许是气压阻尼…久了气缸气没了…起飞要冲气…空中补气…

网友:
自重1KG的飞机降落时起落架受到的冲击力远远不止1KG.

真飞机炸不起,起落架上当然要花大本钱.  模型飞机重要的是飞行的性能,降落时出点差错又没什么关系,所以自然不会在起落架上花功夫. 弄得太复杂平添不少重量,得不偿失.

飞行技术过关的话, 不会抱怨模型飞机的起落架不好吧. 多练技术是正道.

如果追求高度仿真的话另当别论.

网友:
用渐变非线性弹簧 + 电控阻尼油软硬的电磁阻尼减震 + 多维加速度计实时DSP算法。

网友:
楼主是希望要一个起落架,拍地上飞机不会跳的那种

网友:
问题是真机的重量和速度 不能和模型飞机相比的啊。。。

网友:
想有真鸡效果必须有阻尼的,不知把车模的减震装上去行不

网友:
车模的减震装上去效果肯定好. 不过增加的重量就不是一点点.

网友C:
就算时候1kg的机子下来的冲击力也是很大的,如果是静止状态已经快到底了那才真的是悲剧,不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算时候1kg的机子下来的冲击力也是很大的,如果是静止状态已经快到底了那才真的是悲剧,不信试试

楼上正解。
如果是静止状态已经快到底了,那么飞机滑跑时遇到个石子岂不是一点避震作用都没有?

网友:
用车模的避震吧。效果谁用谁知道。真的好

网友:
同意33楼的意见。

网友:
蓝翔的避震不错

网友:
不敢苟同

网友:
也不一定要搞到油气阻尼那样高级,其实完全可以做好一些的。

比如做成可以换装合适弹力的弹簧,在套筒摩擦面上涂抹一点黄油做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