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2005,飞行日志(4楼视频,5楼炸机图片10月9日更新)

楼主(2011-09-12):
近日完成了微风2005,配置如下:
XXD2212 KV1400电机
XXD30A电调
9050桨
OM9舵机*3
1800mAh11.1V25C3S锂电池
控:冠丽5通道+6通接收器

老鸟请指导,欢迎拍砖!

拍摄于制作过程中~~~~

基本组装好,起落架还没有安装~~~

起落架装好了,全机制作完毕!怕他太暴力,专门换个小桨试机~~~~

楼主:
时间:2011年09月20日  6:50AM
地点:宿舍东边篮球场
人物:单飞
天气:多云,风力3级
目的:检测飞机重心调整的情况,观察起飞后的状态,便于调整舵量。
记录:
第一次试飞:飞机忘记加配重,重心严重靠后,四分之三油门,滑行向右偏,起飞后,直接奋力挣脱地球引力,修正无果后,拉低油门,飞机翻滚一周,掉在草坪上。机翼摔歪(无大碍),尾翼有点松动,后轮严重偏向右。
总结:飞机后轮太软,问题在于使用的钢丝太细,固定时稍有不稳。当后轮承重时,后轮直接被压偏,导致起飞滑行时偏右。
————————————————————————————————————————————————————————————————————————————————————————————————————
时间:2011年09月21日  7:05AM
地点:宿舍东边篮球场
人物:单飞
天气:晴,风力1级
目的:检测飞机重心,收集起飞信息
记录:地面检查舵量、桨保护器、O圈、主翼固定皮筋、配重等,慢推油门,飞机滑行一段,拉升降舵,起飞。起飞以后还是和昨天差不多,机头往上蹿,增加的配重(配重为N73,还可以做航拍,嘎嘎)很是不给力,慢慢减油门,飞机直接摔在篮球场上,立即拉下油门。算是小炸吧,主翼裂开一条缝,电机固定方木条松动,电机右侧的KT板磨损严重,O圈磨坏,桨有几个小缺口应该不影响使用。电机,起落架,尾翼以及其他电子设备通通没有问题。
维修:方木条截短大约2CM,涂上胶,重新插入固定位置,调整好角度,用美工刀做两个楔出来,双面涂胶,插入空隙中,用螺丝刀向空隙里图推一推。待胶老化,把电机固定坐套在方木条上,用螺丝固定。电机两侧的KT板外侧用纤维胶带连接好,内侧使用大小适当的6mmKT板单面涂胶,粘贴固定,效果不错。主翼下面用的是纤维杆,白色的纤维杆是在太阳伞上拆下来的,相当结实。用纤维胶带将纤维杆固定在机翼下面,蒙皮修补好,维修完毕。(在这里感谢   模拟飞行  ,因为电机太突出,才导致方木条被炸松动,果然如你提醒的那样。万分谢谢)

————————————————————————————————————————————————————————————————————————————————————————————————————

楼主:
占着备用

楼主:
10月9日更新飞行视频
[rm]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ExMjAyNzg0/v.swf[/rm]

楼主:
三个起落过后的炸机来的很突然很直接!!!

——————————————————————————

楼主:
继续继续

楼主:
飞行日志啊

楼主:
飞行日志更新中

楼主:
占了备用

网友:
楼主,怎么没有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记拍了…………
不过有刚做好时候的图~

网友:
提一点建议:
电机突出比较严重,若俯冲坠地电机轴非常容易损坏,建议缩短电机木条,螺旋桨露出机头,不影响旋转即可
直接使用桨夹,若俯冲坠地电机轴非常容易损坏,建议先用桨保护器,随时检查O圈,避免射桨~~

如果LZ是老鸟,当我啥也没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表示我是新鸟,刚刚入魔!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电机确实有点太突出了,正在想办法改进,
今早试飞的时候,换成了桨保护器,还是保护器用着舒坦,不过O圈不是很好安装,求方法。

网友:
你要那么多楼做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玩玩嘛……

网友:
如果你的电机座没用胶粘到木条上的话,可以慢慢活动着弄下来,根据需要用小锯条切一块就可以了,要是上胶了的话,恭喜你,中奖了~~建议用2毫米的小螺丝固定在木条上就行~~

O圈上的话,就是用力拽,要是用螺丝刀的话怕把O圈伤了,上天就不保险了~~
另外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8638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有图纸么,能不能发一份给我谢谢啊1065252717@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都是先把桨用O圈固定在保护器上,然后再把保护器安装在电机轴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B:
程序正好倒了,要先把桨保固定好,要不螺丝挤坏O圈咋办?

网友E:
回复 网友B:
NO NO NO,螺丝够长,不会挤到O圈,
最后安装桨,容易把电机弄松动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楼主的试飞和我的差不多 ,但是我的是偏左,也是小炸,我用的是2212,8060桨,1500MA,20C的电池,最后总结是电机的安装角度问题,现在可以爽飞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今天去大场地飞,电机固定方木断了……哎………

网友B:
木条断了不好换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哎,正愁着呢,这可怎么修啊……
~(>_<)~

网友E:
睡觉之前顶一顶

网友E:
快来人呐

网友G(2011-10-24):
飞机做得还行,新手有些问题说了你也不明白,炸鸡没什么不好,炸过之后你就知道飞机有什么问题,哪些地方需要加强了。一架飞机好不好飞,新手是3分制作7分调试。等你多飞多炸机架之后,你再做出来的飞机可能不需要怎么调整都可以稳定飞行了。加油!

网友E(2011-12-12):
回复 网友G:
多谢指点

网友H:
不错,可以发张你方向舵的结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