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帖:水冷主轴怎样配水泵

楼主(2011-09-12):
刚败了个二手1.5K的水冷主轴,不知道怎么用,请教该用什么样的水泵?另外用多少水就可以了?

网友:
淘宝找个雕刻机水泵就是了

网友A:
去卖鱼的地方看看

楼主:
谢谢两位前辈,我就用了个那个,但水流量太小,也可能因为我用的水少吧,大概有五六斤的样子,两三分钟水就热了,正常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最好用蒸馏水

网友C:
哦?

去汽车配件的地方买个雨刮的水泵十来块钱,那个水压呀流量呀特大,足够用了,关键是便宜呀

网友:
顺便买几瓶汽车防冻液,免得以后水垢堵水道,悄悄告诉楼主,雨刮电机是有刷的,估计不会很耐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一般情况,用多少水就可以了?工作中,水温在多少度内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前辈,我就用了个那个,但水流量太小,也可能因为我用的水少吧,大概有五六斤的样子,两三分钟水就热了,正常吗

你难道还想想给它砌个冷却水池?

弄个这家伙,水就不会热了
另外要做成封闭的冷却系统,防止蒸发
引用 网友A:
去卖鱼的地方看看

淘宝买的120,有天路过鱼市一问,才80,质量还比淘宝的所谓的雕刻机配件好
引用 网友C:
去汽车配件的地方买个雨刮的水泵十来块钱,那个水压呀流量呀特大,足够用了,关键是便宜呀

这玩意暂载率太低,长时间工作很快就会坏的
那种同步水泵之所以流量小是结构的问题,受限于其旋转方向不定,里面的空腔无法做到高效
我已有改进方案,回头有时间验证一下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蒸馏水

没有杂质的水不是好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的冷却系统花了多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