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油动新手们把自己调发动机的困惑说出来!

楼主(2011-09-12):
前言
油动直升机就是发动机那颗澎湃的动力最给力,不仅仅声音而且这种结构更加仿真。但发动机的调整是困扰很多玩家的最大问题。
我的OS55发动机我都是一打就着的,把定速定好,一台发动机起码可以飞3百个起落后换环没有一点问题,而且换环后基本和新的差不多(但我用的是我认为最好的国产油)。
油我就用国产的也便宜,练习就用15%  拉风就用30% 足够了,费用也非常低。
其实锂电当场充很容易坏,电池本来可以暴力飞100个循环,这样一冲就得减寿了。这里我是说这样冲会影响电池的放电系数的,一旦放电不行了电池也就等于报废。
还有最大问题就是电的无法一只保持动力的一致性,而油的就可以保持到最后都是一个转速。
其实玩油动只要调好动力(其实很简单的,只要把注意事项都做到了动力是非常稳定的)非常好飞的。我从来还没有被发动进所困惑过。

下面就是大家说说自己的困惑吧,也许我能帮到你!

网友:
我没有困惑,飞600n用OS55,50发动机一打就着,OS50飞了四年还没换环 用15%无名社的,油动直升机就是爽歪歪!

网友A:
请教几个问题,谢谢!

我的控是T8FG定速是G600请问定速设置到百分之多少合适,现在定到78%的感觉不是很给力,还有就是OS55发动机的油针应该怎么调,我现在主副油1.5圈收2格。

网友:
补上,螺距是-+10

高手来指点一下

楼主:
你好!

引用 网友A:
我的控是T8FG定速是G600请问定速设置到百分之多少合适,现在定到78%的感觉不是很给力,还有就是OS55发动机的油针应该怎么调,我现在主副油1.5圈收2格。

首先要问:
1、你用的什么油  2:、你用的什么排气管  3、你用的是什么火头   4、排气管是否漏油现象 5、你的飞机是“无”还是“有”副翼
你的问题回答:
1、中速油针:1圈又4格   怠速:水平   高速:一圈又10格到15格之间做调整(这些调整都是有前提条件的,比如:油和火头的状态,还有排气管的选择上)
2、根据G600的参数,你的转速应该在1900转左右。如果是有副翼无法暴力3D ,如果是无副翼应该可以了,至少我的1900转用了暴力3D了。

网友A:
谢谢!

有副翼的排气管用的是亚拓50的,火头是OS8号,油用的是什么牌子我不知道,上面就写的是RC模型燃料H30%的

楼主:
你好!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的排气管用的是亚拓50的,火头是OS8号,油用的是什么牌子我不知道,上面就写的是RC模型燃料H30%的

我以前就是飞有副翼的,因为动力不足困扰了我很久,甚至放弃过油动。但后来无副翼系统出来后,我非常喜欢油动的了,不仅仅暴力而且有些动作非常犀利。
比如:(这些都是在OS55的动力前提下、WAYPWOER30%油、FUTABA CGY750无副翼系统-------特别是这个系统的定速非常出色)
侧摆和彩虹稍微有点手法就可以做到不掉高度,而且可以连续做。
正反8字刷锅可以做到一个水平上刷,不掉动力和高度。

网友A:
谢谢!

请问你是直接用的有副翼的机器,换的无副翼的旋翼头吗?如果是换的是什么牌子,在那买的。

楼主:
你好!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直接用的有副翼的机器,换的无副翼的旋翼头吗?如果是换的是什么牌子,在那买的。

直接用亚拓的就可以了。无副翼系统建议你用FUTABA的!
飞机效率起码要提高25%到30%
飞机是有副翼改无副翼。

网友:
谢谢!

是直接买一个亚拓600无副翼旋翼头装上就OK了吗?系统就用CGY750吗?

楼主:
是的!

定速都来了!

楼主:
希望看贴受到益的朋友还是劳驾您动动手顶一顶!

要不后面的新人门就看不到了和要解决的问题就无法延展了!
谢谢合作

网友B:
LZ,好人。先顶一个
请问OS50蓝头,一箱油下来微热,比人体温度高一点点。30%的安瑞斯标准油,感觉快速拉升动力不是很足。定速用的YT的3D模式下现在是1880转左右。是不是有点富油了?3D模式下发动机如果贫油,温度一定会很高吗?

楼主:
你好!

引用 网友B:
LZ,好人。先顶一个
请问OS50蓝头,一箱油下来微热,比人体温度高一点点。30%的安瑞斯标准油,感觉快速拉升动力不是很足。定速用的YT的3D模式下现在是1880转左右。是不是有点富油了?3D模式下发动机如果贫油,温度一 ...

请问
1、你是有还是无副翼           2、3D正负螺距多少
你的问题应该这样解决:
     飞机够不够力,不能全部归功于动力,你非要动力拼命,引擎也就会过劳死。  我建议3D你提高大桨转速到1950或2000转,因为你的是50的引擎。然后慢慢的收油针(油针每次以2格一收)到底壳温度维持到43度左右的时候才是发动机最好的工作状态。建议你买一个温控枪这样最标准,记得温控枪必须尽量贴近测量物体,越近越准。
我在这里再次强调,排气管不能有任何漏气现象。

网友:
螺距现在是正负12度。有副翼的 600N,循环螺距是8度。请问下老鸟,是不是只要贫油发动机的温度一定高?

如果方便的话,请您帮忙说下怎么设置,我们这玩油的少,没地方交流。谢谢您了

网友C:
你好,我想求助一下

我的机子是雷虎50v2,二手区收的,os50发动机,无定速

油针是:副油针略富油,主油针两圈多及格,15%的油,油门推到50左右发动机就熄火,还请大侠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求助一下

我的机子是雷虎50v2,二手区收的,os50发动机,无定速

油针是:副油针略富油,主油针两圈多及格,15%的油,油门推到50左右发动机就熄火,还请大侠分析下原因,谢谢
你的主油针调得太大了吧,先把主油针收到1.5圈再慢慢调吧

楼主:
你好!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求助一下

我的机子是雷虎50v2,二手区收的,os50发动机,无定速

油针是:副油针略富油,主油针两圈多及格,15%的油,油门推到50左右发动机就熄火,还请大侠分析下原因,谢谢

用的是素油吧!还有排气是什么的 火头是什么的
检测办法:
排气必须是品牌的,还要保证绝对不漏油漏气。
油必须是成品油,最好我推荐的那种。
火头从新换过一个OS8 号。

网友:
用三叶52H,一打就着,就是曲轴底部温度约90度,排气烟不大,烧OS8火头,不知道原因哦。(副油针1/3圈,主油针2~2.5圈都试过,TOP15%油,风神排气,飞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