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失控回航可能的“bug”,各位兄弟要注意一下

楼主(2011-09-12):
今天和alexsheep跑去飞六轴,测试失控回航的时候,关控,直接吧唧就掉下来了。然后进行了一系列测试:
1、卸掉螺旋桨测试,在飞场搜到卫星,拿开一段距离,开油门。然后关控,进去失控保护,电机就停转了。
2、回家在电脑上看,关控,失控保护通道确实是在失控位置,但是油门通道也在最低位,家里没gps信号的,直接测试,电机直接停转。
3、重新设置失控保护,把失控保护状态下,油门通道设置不是低位点,就正常了。
得出初步的结论,dji的失控保护,不仅受失控保护通道控制,还受油门通道的控制,并且油门通道优先。

个人意见,失控保护状态下,飞控应该屏蔽接收机除失控保护通道外其它通道的信号,不受那些信号影响。

最后,这是我个人的初步结论,具体情况还有待dji的专家们去验证。

网友:
我吧唧一下关掉小江的FF9,立马见到了传说中的自由落体

网友:
这个情况我前几天就在群里说了,很多玩家都表示不相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注意到。。。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第一次全给你了,开心吧

网友:
说的有道理!
DJI专家们是要研究一下。

网友C:
其实你们没搞清楚~WKM的失控保护分为2层
第一层是WKM自主控制,也就是在没有任何遥控信号和预先设置的情况下,由wkm自主控制飞行器(请注意这里的预先设置,稍后说明),这个就是wkm基本的自动控制功能

第二层就和遥控器有关了,在很多遥控器都带失控保护功能,大致的工作原理是在设置菜单中通过按键,记住一组 各个通道的默认位置,每次接收机链接遥控器时,遥控器自动将这些设置上传到接收机,一旦接收机失去遥控信号就自动执行这个设置,将相关通道设置到相关位置。如果你在设置失控保护记录的时候,油门在0的位置,那么自然档接收机没信号的时候就执行油门0的操作,因此就有自由落体了~呵呵 这个就是我说的预选设置

一般能支持失控保护的控,都能提供多通道设置,例如,油门,副翼,升降,方向,等等,不同遥控器的默认状态不同,例如JR 9XII,在进入失控菜单后,所有通道都是关闭的,也就是不执行失控保护,你要把你要的通道打开,然后把遥感拉到指定位置,然后按一下记录键,控就记录你的失控保护通道位置。当接收机没有信号,就自动把通道调整到相关位置。

其他的控我不清楚,有些可能进入菜单,激活功能,所有通道默认就是全开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按记录,就是记录所有通道的当前状态,一般大家在调试的时候油门都是0,所以自然记录的也就是0的状态,你一关控,自然就是自有落体。因为任何飞控对接收机指令的响应肯定高于自身的处理命令,也就是优先响应接收机的指令。

所以在设wkm失控保护的时候最好把所有通道都关闭,让wkm自己控制,只留下开关通道,没信号就自动切换到失控保护的档位就行了~

呵呵~最后一定要认真看说明书哦~要理解,而不是光知道按那几个开关,大部分人都不认真看说明书,一碰到问题,就怪东西不好,其实大部分的事故,主要还是操作不当引起的,真正设备问题其实很少的

认真看说明书很重要的,之前有专门的机构做过统计,在客服问题中90%以上的问题,是由于客户没有认真看说明书产生的,大部分常见问题说明书中其实都有~

网友:
sk 说的明白到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感谢你解释了这么多,但是我还是要说明几点。
1、说明书上关于失控保护部分写的及其简单,也没有说明失控保护其他通道的情况,只说明了U通道需要在失控保护状态。
2、“因为任何飞控对接收机指令的响应肯定高于自身的处理命令,也就是优先响应接收机的指令。”你这说的是在遥控状态下,如果在失控状态下,应该是飞控的处理命令等级为最高。
3、“在设wkm失控保护的时候最好把所有通道都关闭,让wkm自己控制”。我测试过,进入失控状态,我拔掉接收机出来的油门线,那么照样是自由落体。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解释了这么多,但是我还是要说明几点。
1、说明书上关于失控保护部分写的及其简单,也没有说明失控保护其他通道的情况,只说明了U通道需要在失控保护状态。
2、“因为任何飞控对接收机指令的响应肯定高于 ...

非常高兴你可以给我们提出宝贵的反馈意见,DJI内部的目标就是让用户使用起来尽量的傻瓜化,就算粗心大意也不会出大问题。但是距离这个目标还是需要努力的。另外一方面,如果仔细阅读说明书,也的确可以帮助不少。我们说明书也会不断完善,又要覆盖全面,有要通俗易懂。
但是呢,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bug”其实是在系统调整和配套过程中一个如果不注意比较容易出错的地方。当然我们会跟进这个问题,因为DJI追求的是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高兴你可以给我们提出宝贵的反馈意见,DJI内部的目标就是让用户使用起来尽量的傻瓜化,就算粗心大意也不会出大问题。但是距离这个目标还是需要努力的。另外一方面,如果仔细阅读说明书,也的确可以帮助不少。 ...

这个情况我早就预料到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7447
其实大疆是把WKM“失控保护”功能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完全可以做到只要遥控信号丢失(忽略控上的所有设置)直接启动自己的“失控保护”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失控保护,现在弄得这么复杂 非但没有保护还害得别人炸机。。。希望万先生能把这个问题带给你们的研发部门好好讨论一下 让WKM的用户用得放心

楼主:
回复 网友D:

的确这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bug,所以我也在标题上面加引号了。这个问题在使用过程中比较容易被忽略,在说明书中需要重点说明,要是自由落体到人群中,那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同时赞一个,半夜了dji老大还来论坛回复,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例如JR 9XII,在进入失控菜单后,所有通道都是关闭的,也就是不执行失控保护,你要把你要的通道打开,然后把遥感拉到指定位置,然后按一下记录键,控就记录你的失控保护通道位置。当接收机没有信号,就自动把通道调整到相关位置。

这有一个问题,我也用JR9X2,72m,另外还有DSM2 2.4G模块,用72M SPCM是可以对单独的通道进行失控保护设置,这时可以不选择油门通道,但是用DSM2 2.4G模组时,对频时各通道位置会被记录为失控保护时的杆量,油门通道总会被记录下来,最低脉宽,或者某个预设杆量脉宽,失控的时候油门通道总是有输出的,这时候应该如何去设置油门?

网友:
请大家注意一下!为了保证飞行的安全,请不要把油门的失控保护设置在最低的位置。油门的失控保护可以设置成保持原来位置或者大于10%的任意位置均可。
我们已经在Go Home的时候做了保护,如果飞机已经进入了go home的模式之后并不会响应用户油门操作了(哪怕拉到最低也没关系),但是,有的接收机失控保护的时候油门指令给的要比第7通道快,这个时候控制器就可能先响应了关油门的命令了,所以请用户务必要确认油门通道的失控保护不是在最低的位置。这个可以通过观察调参软件里面的滑块位置来判断。
操作步骤:设置好失控保护----关闭遥控-----观察自驾通道滑块的位置(应该处于失控状态,失控变蓝)-----观察油门通道滑块(不要在最左边的区域里面)。保证以上设置,飞行中肯定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高兴你可以给我们提出宝贵的反馈意见,DJI内部的目标就是让用户使用起来尽量的傻瓜化,就算粗心大意也不会出大问题。但是距离这个目标还是需要努力的。另外一方面,如果仔细阅读说明书,也的确可以帮助不少。 ...

同样是DJI的客服人员我比较赞赏万先生的服务理念——不要老是认为应该让客户怎么怎么地去做,应该考虑自己在这方面能否多多的完善。

网友:
赞成11楼的观点:大疆是把WKM“失控保护”功能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完全可以做到只要遥控信号丢失(忽略控上的所有设置)直接启动自己的“失控保护”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失控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解释了这么多,但是我还是要说明几点。
1、说明书上关于失控保护部分写的及其简单,也没有说明失控保护其他通道的情况,只说明了U通道需要在失控保护状态。
2、“因为任何飞控对接收机指令的响应肯定高于 ...

1,我这里说的说明书还包括遥控器的说明书~失控保护的定义,含义,操作内容,响应的反应等等,不同遥控器失控保护功能是不同的,所以DJI的说明书也没办法写

2遥控指令是高于飞控指令的,在你飞控执行失控保护前,接收机会自动下失控保护指令,而不是遥控器下的,这个要搞清楚,失控保护是接收机操作的,而不是遥控器操作的

3你为什么要拔线那,难道飞在天上的时候你也能拔线?呵呵~wkm有通道检测的,当没有正确插通道的时候 ,中控会提示错误的,有可能会切断通道输出,你正常插线不就行了

我自己试下来没什么问题,只设定一个开关就行,具体的可能大家遥控器不同,有差别把

网友:
3你为什么要拔线那,难道飞在天上的时候你也能拔线?呵呵~wkm有通道检测的,当没有正确插通道的时候 ,中控会提示错误的,有可能会切断通道输出,你正常插线不就行了
插头可能会接触不良,地面检查不一定看的到。这个是有碰到的。所以拔线只是一种测试方法。谁也不敢说那些线不会松在空中震动大的情况下。油门信号线拔除应该会进入保护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在地面的时候测试的,把螺旋桨都卸掉了。等他进入失控保护,电机狂转的时候,拔掉油门通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