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15级用6S电的电机吗?

楼主(2011-09-12):
我现在450上用着6S电,不想换
电池
,又想爽爽3D板机,不知有6S
电机
吗,直机用的6S电机 是1860KV,不知可行不?

网友A:
估计不大好找,因为3D机追求拉力要低KV电机比较合适,而电动机小了以后KV就是不容易做低。

网友B:
6S电池,40级或以上飞机才用的上吧,电机KV值基本上是500左右

网友C:
我有用450电直的6S电机飞固定翼,2221-2010KV的,用来竞速。
6S玩特技的电机,基本都在40级以上了。

网友D:
电机得改线圈,把KV改到500以下可能就可以玩发飞翼或者其他后推机了

楼主:
多多交流下呀,

网友E:
这么小的电机很难做到低KV
容积率不够
不过你可以用减速器……
十足疯子……

网友F:
有个办法,直接买6s 450电机,再加行星减速波箱,效率比直驱好

网友C:
15级飞机有多大的?
我的飞猫翼展75cm,长度大概80,起飞重量650克左右。装上了450用的6S电机,请看看视频就知道是什么效果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1MDE1NzY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