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轻木片上色

楼主(2011-09-12):
准备用轻木做个小Pitts,比老外的图纸放大一点,用1mm轻木片做。问一下轻木片上如何直接上色啊?

网友:
用喷漆或油性笔

网友A:
我是用丙烯涂料,最近也在做个翼展不到20cm的小pitts,全部用1mm轻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丙烯涂料,最近也在做个翼展不到20cm的小pitts,全部用1mm轻木。

涂了丙烯涂料后重量增加如何啊?用水稀释还是专用的稀释剂?原图纸中用的1/32的轻木可是0.7mm哦。用1mm轻木会不会厚了点?

网友:
翼展是20cm,增重多少就没测,大概全部涂装挤了4、5滴,加了点水,一点点不能多,会浸润的。1mm轻木切起来都麻烦还想0.7mm啊?这是机身涂装:

调整大小

网友B:
地板机机做的真棒!
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板机机做的真棒!
期待。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