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了,4503D倒飞时为什么锁不住尾,
水滴!

楼主(2011-09-12):
450航线时都正常,但是切换到3D时,倒飞全翻过来的时候尾巴就开始乱串了,向右转了起来,翻过来就好了,还好能救过来,想请问一下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陀螺不好吧 或者安装的不好

网友B:
陀螺仪用得什么啊,报一下配置

网友C:
这个不好说
看是什么陀螺仪

网友:
401,不过安装是在尾下面了,不是安在上面了,但是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啊, 配置是401 DS520 65MG

网友D:
1陀螺坏了,2是 3d模式调到不锁尾了,检查3d模式锁尾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E:
悬停和3D模式陀螺参数设定多了没有
悬停 70 3D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