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山寨牌子里的非耐,飞魔士,飞越哪个稍微好点,厚道点!

楼主(2011-09-12):
问下,山寨牌子里的非耐,飞魔士,飞越哪个稍微好点,厚道点!
搞个山寨的来练手

网友A:
飞越比较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比较普及……

头像不错,很有吸引力

网友:
用飞越的飘过~

网友B:
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
非耐的配件贵了点,飞魔士的零件好点,我选的话就是飞越的空机+飞魔士的配件

网友:
只用过飞越,可以接受。

楼主:
听说飞越的无副翼陀螺也要出来了,不知道可以用不??

网友:
 都差不多

网友:
如果仔细看,其实差很多,我比较过很多不同厂家的450 PRO  首先说  碳纤维恻板,别以为只要是碳的侧板都一样,其实这样水和深,很多厂家出的弹纤维侧板厚度不一样,厚度完了以后还有板的边缘的封边, 有的厂家封板封的很好,很工整,有的就非常不工整,还有很多小连接的地方很多细节的设计,都很有讲究,就拿尾波为裂,  有些尾波拧螺丝的那个孔是有限位槽的,有些则没有,快去看看你的有没有吧,还有尾推,有的是用的可拆卸的蟹爪,有的是不能拆卸的.还有,有些厂家的塑料件很软,很单薄,有些责比较结实.  只有比较才能 体会,本人已经仔细研究过5-6架不同厂家出PRO的空机了,有一点小体会  本人QQ945961506  相互交流

网友:
在用飞越的。

网友:
我买的淘宝克瑞斯模型,配件都比较便宜的

网友:
看喜好,飞魔士直驱不错

网友:
用过飞魔士,最开始的质量不错,听说现在不行了,刚买了台飞越的就快到手了到时候看看怎么样

网友:
用的飞跃,小毛病也有,但是总体还可以,别的没用过,不评论

楼主:
继续观望,还有其他的国产牌子吗??

网友:
飞越材质偏软,拧多了会滑丝,但是毕竟东西便宜。kds的材质和精度都很好和亚拓差的不多,另外飞越买来慢慢升级冰人件也差不了

网友:
飞越在飞中,没用过其他品牌,不做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