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亚拓450Sport还是450 3GX

楼主(2011-09-12):
新手亚拓450Sport还是450 3GX,还有维修成本谁低一点?
顺便问一下求对比一下RAVE 450、BEAM 450、X-Cell Furion 450、泰世、SJM400/500、亚拓450.(不是米人,想了解一下)

网友A:
米多,3GX,炸了让模型店修就是,只为飞。
一般,sport,自己修,前几次去模型店修,看着学。

网友B:
3GX...胆大2个保证能3D..

网友C:
上sport 吧,我就是这样起步的!

网友D:
纯新手sport :loveliness:

网友E:
先上SPORT玩玩。。。迟早会买多一架的~~~~~

网友D(2011-10-16):
想不炸,就练模拟器!模拟上面练的能飞的自如了,上真机只要调的合适不会炸!

网友F:
不想炸也要炸 还是SPORT是硬道理

网友G:
玩玩SPORT在升级比较恰当

网友H:
单从性能来说,Beam是好飞机。但航模这个行当,质量和市场是两回事,Beam和GAUI都在ALIGN之上,后者由于形成了事实标准,其他品牌的难以超过----仅指市场占有率!

网友I:
还是上亚拓的比较好,比较市场保有量大。新手悬停过关 不会总炸的话 上个pro也不错的
sport也可以 很不错的机子

网友J:
动手能力强就上PRO,否则SPORT。

网友K:
pro改皮带

网友L:
还是450sport吧要是我肯定这么想!

网友M:
先买个4通的练手!等都能正常悬停了,再上个450 3GX的!比直接上SPORT合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