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盈电调

楼主(2011-09-12):
好盈40A电调(Pentium-40A)和好盈天行者40A无刷电调两者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呢?除了支持电池数量外,请高手能指教下,谢谢!

网友:
顶,同问。价格差很多呀。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 。。。天行者 是打压低端山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 。。。天行者 是打压低端山货的。。

重要的是性能是上有没有区别呢?

网友:
我的见解:
BEC的区别:Pentium-40A是3A开关BEC,天行者40A是线性3A BEC;
电路区别:Pentium-40A驱动功率MOS是用的IR2003专用驱动芯片,天行者40A驱动功率MOS是用三极管分立器件;
主控CPU的区别:Pentium-40A用的CPU是ATMEGA8,天行者40A用的是C8051F330
功率MOS的区别:Pentium-40A用的是SOP8封装的MOS管,天行者40A用的是TO252封装的MOS管;
结构区别:Pentium-40A是CPU控制和功率板分开通过插针焊接组装结构,天行者40A是单独一个4层PCB结构,Pentium-40A短       小,天行者40A偏长;
由于线性BEC和驱动电路的限制,还有厂家市场定位的需要,Pentium-40A适合3节以上的中高端应用,天行者40A适合3节以下的固定翼飞机等低端应用;
论性能比较:因为线性BEC原因,天行者40A肯定比Pentium-40A发热严重,重量也会大一点;但是天行者40A是采用全新CPU,软件设计肯定借鉴Pentium-40A,也会有改进,所以线性指标肯定不会比Pentium-40A差;
以上是我的分析,有不对地方欢迎讨论

网友:
加水冷散热能否给天行者带来清凉捏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正确,两款都在使用中。

网友:
7楼写的太全了,补充一下,天行者的硅胶输入输出线都很细和飞腾差一个档次,包装也是普通袋子不是防静电袋,两款没有仔细对比,不过拆开看过做工不错,实际使用中耐电流能力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