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把我逼急了,收不到便宜的,我就自己就地取材造一个 ...
哎,把我逼急了,收不到便宜的,我就自己就地取材造一个,求教高手。

楼主(2011-09-12):
飞天梦还是要继续,既然买不到便宜的灰机,我就自己那废料造一个。
我现在有2208KV1400的
电机
,25a电调,4个9克
舵机
控和接收, 就差飞机了,
我打算那600ML矿泉水瓶做机身,或者1.5L的大水瓶做, 现在不知道机翼该做成什么翼形,多大翼展,
最能好简单点,
还有重心要在什么地方,
没办法了,为了飞天梦, 豁出去了,
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 真心谢谢了

楼主:
好不容易有人送我板机了,结果快递出差错了,,,,,,,晕啊

网友A:
祝你早日爽飞~

网友B:
KT板就可以了,不难的。

楼主:
谢谢 好心人啦

网友:
你不会去买块KT版做飞机吗,KT板也就10块钱,10块钱可以做4架飞机;饿,便宜得要死,要图纸找我170159230

网友C:
还没电池,飞不了! 可以改手机电池!

网友D:
手机电 这个不太够吧 ,,,,,用瓶子是可以作机身的,强度也可以, 加了KT板作机应该够了.

网友C:
一块手机电为3.7v,两块(可以理解为2s)是7.4v,三块(3s)刚好一是11.1v。自我理解:就是手机电池芯串连拼装而成的!一块电芯15元左右,大小形状及内容量自己可以选哇!

网友E:
10楼的这位哥也太有才了嘛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做机失败,我打算整成品机了,机翼不会做。。

网友D:
手机电的放电系数不够吧,没有足够的电流,容量大也不行,另外还会烧电池吧..
第二个,还是建议自己作,用KT板,广告店就有的,很便宜的,买那种最便宜最溥的,,,,越轻越好,然后下个微风2005的图纸, 自己做并不费事.....很快的.冀要研究好,,,反正你迟早要做的....我以为,飞成品机,,,,,会越来越没感觉.......

网友C(2011-10-20):
直接用手电会,虽说电机能转上一个小时,但是动力不足,电压是够了,但电流太小了!一块的电池放电流最大也就七八百毫安,及所为的放电系数不够!
可是你把电池坼完了,是完完全全的坼成电芯片了,单块电池的电流就达到六七安,瞬间还可以达到八点多安培!串连两块(2S),电压为八伏左右,电流为十四安左右,八九分钟放完!跟所卖的数据都一样! 我飞起来超暴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