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 问个刀路问题

楼主(2011-09-12):
别人给的现成的刀路  刀路的原点在 一角上 怎么才能把原点改在中间呢?
能改吗 ?   改完 会不会出现位置不准的问题?

网友A:
定义原点就可以。不会有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原点就可以。不会有其他问题

怎么重新定义呢?

网友:
应该不可以重新定义,因为所有的G代码都以此为基点这点一动,所有的G代码都要变,在一角也不难对,对好一个边再对另一边就可以了

网友:
我记得软件有一个坐标0的定义,找一下,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不可以,需要借助某些软件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