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楼主(2011-09-12):
FS_GT2
遥控器
,前几天挺好的,放了几天没玩,在一玩,接收的距离变短了,现在也就40米左右就接收不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电池
都换新的也不行,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师兄们吗?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我的一个esky控也是,距离变得好短,天线断过,接上了,有短了几厘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同问,楼下解答~~~

网友:
我的天线没断过,不知道怎么回事,明天在去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B:
可能是接收机天线问题(断了、氧化了)。

网友:
没断过呀,才用了不到一个月呢

网友C:
发射机天线松的或断了,接收机天线松的或断了,就这可能

网友D:
品貭不隱定,你自我維修過就不保修,我也也賠了槍控,.

网友:
没断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E:
发射功率管老化

网友F:
用手吧遥控器使劲拍几下,再看看!!

网友:
今天把手柄拆开看了看,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很奇怪要是有问题应该远近都会没反映,只是接收的距离近了,但是近距离很正常

网友G:
换发射机的功率管

网友H:
标题
我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控,我的用一年多了;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最后我把接受机泡了一天的天那水,现在好了;不知道你管用不!

网友:
泡一天水 接收器不是怕进水吗?真的假的呀?

网友H:
回复 网友I:
不是一般的水!是一种叫天那的水***五金店有售

网友J:
天那水?化漆的那种?别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