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尾不动,机头转动,怎么打舵?

楼主(2011-09-13):
新手刚练完悬停,想练航线,听到建议练航线前先练习锁定机尾,机头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练习了两天不得要领,请教一下这种动作时怎么打舵?

网友:
微量打驼,后加任意左右副翼方向,然后方向跟着转。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叫刷锅?以尾巴为中心走圆周,,也有说尾巴朝下机头朝上画圆。呵呵,我现在练习的是机头朝内走圆周飞前进航线,尾巴朝内的话是倒退航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刚练完悬停,想练航线,听到建议练航线前先练习锁定机尾,机头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练习了两天不得要领,请教一下这种动作时怎么打舵?

是打方向和副翼,注意这两个通道的舵量配合,保证尾巴的空间位置不变。对于入门机来说,还要随时调整油门防止掉高度。此外,根据飞机的微调情况,可能也需要升降的调整。总之,为了能够精确完成这个动作,需要多加练习。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叫刷锅?以尾巴为中心走圆周,,也有说尾巴朝下机头朝上画圆。呵呵,我现在练习的是机头朝内走圆周飞前进航线,尾巴朝内的话是倒退航线吧。

LZ所说的这个动作,实际上是以机尾为圆心的同心圆航线。藤椅所说的刷锅,实际上是一种因为没有调机完全成功所造成的飞行错误行为,具体就是飞机在俯视上在走一个圆圈的航线,但是飞行姿态(包括机头朝向)没有发生变化。对于熟练的飞手来说,完全可以做到“想刷的时候可以刷,想不刷的时候可以不刷”。

楼主:
对,就是以机尾为圆心的同心圆航线,机尾总是漂移,而且有negrocanfly 说的掉高度现象,因为模拟器上练悬停基本只用控制副翼和升降舵,真机悬停机尾漂移也只用微量打方向舵,现在练以机尾为圆心的同心圆航线感觉难度一下提升了很多。油门有簧片压着感觉不像副翼、升降舵那么好把握舵量,不敢把簧片调的太松,太松悬停都固定不住高度。

网友(2011-11-04):
以机尾为圆心的同心圆?
有人能飞吗?
如果有人能飞的话,绝对是顶尖高手。

网友:
对的。。要练这个你必须把倒退航向,倒退顺逆圆周练熟。。。
我头对圆心的基本过了。目前也在练这个。。。。发现倒退练熟了。。自然而然的就飞出来了。。
发个头对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