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高速堵转怎么办??

楼主(2011-09-13):
雕刻机一直正常使用,速度800,今天X轴突然堵转了,速度降低后就好了,请高手讲解一下关于步进电机堵转的问题。

网友A:
换驱动,用高电压驱动,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重装系统,重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驱动,用高电压驱动,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堵转了,其它两轴没事。估计不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B:
这个问题,以前碰到过,当时从换成28v6560驱动48v雷塞的驱动,也没解决问题,重装软件后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用久了失磁了。温度过高所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以前碰到过,当时从换成28v6560驱动48v雷塞的驱动,也没解决问题,重装软件后就一切正常了。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