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固件的X650V4 突然倾斜炸机

楼主(2011-09-13):
昨天早上试飞新装的X650V4,第一块电池飞行正常,隔了20分钟后再飞,起飞后试了下回航 正常,接着打回姿态,开启CRAEFREE,正常飞了10几20秒,就突然往一个方向大角度倾斜,当时高度3米不到,关闭CRAEFREE,拉杆不见回头,左右打横滚也不见它左右摆动,反正就是一股脑的往一个方向冲,最后收油炸机。 几个月前老的X450也出现跟这次一样的情况,那次还有机载视频,至今也不懂什么原因,就是说在某某时间段听到有异响,震动大之类。 这回的X650V4可是新装的,电子设备都是新的,震动不会大到哪里去吧!

网友:
我的是起飞时就偏,打反舵后能离地,离地后只要一松杆就往一侧飞去,这是间歇性的发作。但是没有像你那样在空中突然发作。

网友:
楼主,请pm电话给我。明天上班后,会有相关技术人员给您电话沟通。

网友:
昨天天烧了我的2.4G接收,我今天装回72M的时候手拿试机也出现感觉在1分钟后会间歇性出现机体右边两个电机出现大幅度加速,每次过程维持大约10来秒,很是奇怪,感觉这两次1.32和1.33在性能上的确提升了,平稳方面的性能都很多很好的评价,但是异常的无法控制频率也升了,看来老A又得一顿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早上试飞新装的X650V4,第一块电池飞行正常,隔了20分钟后再飞,起飞后试了下回航 正常,接着打回姿态,开启CRAEFREE,正常飞了10几20秒,就突然往一个方向大角度倾斜,当时高度3米不到,关闭CRAEFREE,拉杆不见 ...

我起飞炸机的情况和你第二次飞行相当类似!

网友:
我的是起飞后往左偏,向右拉杆间歇性失控。
接收机不在罩罩内,一直都是捆在脚架上,所以不会铜箔引起的吧
老X650没出现过

网友:
我的是450pro,也会有间歇性的突然倾斜……基本都是在起飞的一瞬间,炸了很多桨(桨真***的贵啊!!),现在不敢飞xa了,放到柜子上闲置了,等固件稳定以后再说吧

网友:
和lz出了大致一样的问题。
开了定高模式以后,650疯狂向左远去,除油门其他不可控制,关了定高模式以后还是这样,没办法10多米的地方拍下来了,再不下来前面就是高压线。。。

网友A:
gamegang,您使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固件。

网友:
1.33目前平稳飞行中~

还没有类似情况~

手感比1.32好控制,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amegang,您使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固件。

斌大好,老版X650,用的1.31固件,加有源天线,GPS模块在脚架上,天线在头罩里面,加了铜箔纸作屏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斌大好,老版X650,用的1.31固件,加有源天线,GPS模块在脚架上,天线在头罩里面,加了铜箔纸作屏蔽。

1.31 固件,没办法使用1.01的GPS固件。
如果你是发回厂更换的有源天线,gps的固件应该是1.01版本的。需要1.33固件才能配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1 固件,没办法使用1.01的GPS固件。
如果你是发回厂更换的有源天线,gps的固件应该是1.01版本的。需要1.33固件才能配合使用。

。。。。我说呢,怎么就罗盘能用,晚上回家升级1.33看一下,谢谢斌大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