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信息:XAircraft GPS模块用户请注意接收机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1-09-13):
问题描述:
由于GPS模块在X650,X650V上安装时,X650或X650V上盖贴有屏蔽的铜箔,这些铜箔可以阻挡电子设备对gps天线信号的影响,同时也能阻挡接收机正常接收遥控器信号。如果您使用2.4G遥控设备,这个问题将十分突出。

症状:
当接收机信号被阻挡后,可以导致接收机短暂失控或者特定角度的失控(特别是在飞行高度低时),同时飞行控制距离大大缩短。

解决方法:
请把安装在机身内部的接收机天线引导到机身底部或末尾,直到屏蔽用的铜箔不影响接收机正常接收信号。

另外,如果是X450或者其他DIY机架的玩家,也需要注意接收机的安放位置,以免信号被阻隔。

(明日上班后,将补充一张照片,示意安装方法)

网友:
话说无论任何时候,把接收机天线甩出来准没错

网友:
把接收机天线甩出来是必须的

网友:
接收机装机外的的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描述:
由于GPS模块在X650,X650V上安装时,X650或X650V上盖贴有屏蔽的铜箔,这些铜箔可以阻挡电子设备对gps天线信号的影响,同时也能阻挡接收机正常接收遥控器信号。如果您使用2.4G遥控设备,这个问题将十分突 ...

顶,确实有道理!

网友:
我的将卫星天线固定在下盖板下面。很好,没有发生过情况。

网友A:
我的JR接收机卫星天线一直固定在脚架上部,不影响接收效果,但还是出现空中突然倒扣、摔机问题。我的肯定不是接收信号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JR接收机卫星天线一直固定在脚架上部,不影响接收效果,但还是出现空中突然倒扣、摔机问题。我的肯定不是接收信号引起的。

是某个电机的动力突然失去吗?
倒扣一般由某个电机突然失去动力引起,排查原因时,检查一下电机的2mm 香蕉插头是否松脱。另外电调的JST插头松脱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网友:
72频率接收机的飘过

网友(2011-10-20):
坐等上图。

网友(2011-11-20):
小A估计是忘记了,图还没上。

网友:
 闭关修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