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00E 飞一次熄火三四次!晕啊,要让人活嘛!!

楼主(2011-09-13):
今天飞700E,配置是亚托舵机无副翼MB 凤凰120HV CCBECPRO voltz 5100MAH 6s 35C两块,电调一档1600转 2档1850转 三档 1950转 用的是710MM的大奖 我启动NORMAL 模式飞螺距给最大爬到一半就熄火,下来,自己又重新启动了 ,然后继续飞2档 做了几个翻滚,翻到一半,熄火again!汗,下来重新插电,启动试试看三档吧,上下急拉了几下螺距看起来没事开始做彩虹,JB做了两下又熄火了,伤不起啊,幸好我熄火练的多下来都没啥事,可是这样叫我咋飞呀55555,求高人求助啊!

楼主:
补充一下马大师700M,多么温柔的马达啊,伤不起啊

网友:
应该是电调没设定好~~  估计是超过负荷而启动自我保护功能。。。。

还是赶快是找亚拓换回个ICE2吧~~~

网友:
没烧已经万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怀疑是,电调设置应该是没问题的,我现在怀疑是不是电池在大电流下降压太快了但是这voltz不应该啊,凤凰现在是人在加拿大不知道怎么弄诶嘻嘻 哥哥教教我把,还有两颗80HV也准备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俺人品好4颗凤凰每一刻烧过: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电调设置应该是没问题的,我现在怀疑是不是电池在大电流下降压太快了但是这voltz不应该啊,凤凰现在是人在加拿大不知道怎么弄诶嘻嘻 哥哥教教我把,还有两颗80HV也准备寄呢!

很简单~~  把资料填好然后一起寄给CC:
http://www.castlecreations.com/support/service_advisory/sa1103-icehv-mambaxl-hydraicehv.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单子都填好了,东西是要自己寄的对吧~就把ESC装进去寄掉就OK了对吧

网友:
现在700E都怕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单子都填好了,东西是要自己寄的对吧~就把ESC装进去寄掉就OK了对吧

是的! 还有把单子打印出来放进去一块寄

网友:
600E前日飞行脱手炸机,损失1500还多,还悲剧些.做后退踩动作副螺距拉下来脱手,直接砸向了地面,飞机几乎解体...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哥啊~自己就出个邮费就可以了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哥啊~自己就出个邮费就可以了对吧

是的!

网友:
两种可能,一种是电调过载保护,另外LZ可以看下是否接头虚焊,或者接头能通过的电流过小,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比如常用的XT60 就会因为里面的接头太细,大电流过不去,转速上不去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的EC5,焊锡是川崎的,是不是700E前段电池连线太长也有原因呀?

网友:
先不管啥毛病~~  把手上所有CC都退回去换个ICE2再说~~    反正都是全部召回,管它呢?

网友:
LZ 在加拿大哪里哈?

楼主:
回复 网友E:

toronto

网友F:
有vancouver的嘛?

网友G:
1950转还飞啥700E啊,还做啥钟摆啊。最少也得2100转呀,1600转不烧就怪了,憋的电机嗷嗷的。

网友G:
首先不建议用710的主桨,因为690已经相当暴力了,710桨相对来说不太适合3D飞行。1600转对700E来说转速相当低了,很多烧电调的跟这个有关,700E的最高转速可以达到2200转,建议不设定速,拿油门曲线来控制,如追求暴力ID2设定100,100,100.只有转速合适飞机才会稳定,也会发挥它的性能。

网友H:
火凤凰 发威。。。。。

网友I:
没有变成浴火凤凰你就偷笑吧……

网友:
恩,没有起火是万幸了,今天NND就给我直接罢工了,旋翼刚刚转动起来缓期就给我断电接着继续就是一段一段的给我在低速转,吧电调数据重新设了一遍貌似好了高高兴兴跑去飞场飞不一会差不多2分钟的时候告诉航线一个转弯又给我熄了,幸好俺熄火功夫还算OK把飞机降下来了来了个正宗的告诉熄火降落,然后就是又重复那种一段一段的启动了,哎,无语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电调寄了再说了

网友E:
我在魁省呃-。-离的都远-。-

网友J:
LZ熄火降应该练的不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