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问题

楼主(2011-09-13):
新手,新装的机器,请问当我把油门和升降同事拨到最高和最低的时候,
舵机
在吱吱响,应该是受到什么限制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和我出现过一样问题的兄弟吗?

网友A:
数码舵机就是那个样!

网友B:
另外你还要看看是不是哪里顶到了,憋着会坏舵机的。

楼主:
斜盘舵机用的是辉盛的MG90,升降和油门同事拨到最大和最小,就感觉舵机被卡死了在吱吱响,观察了下是升降舵机拉杆和十字盘导轨有点接触,不知道改调哪里

网友C:
把舵机行程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斜盘舵机也需要设置行程吗?限制了行程,会不会飞起来动作不够灵活啊,今晚回去试试

网友D:
调一下舵机行程吧。

网友B:
可以调小混控比(SWASH MIX)啊。不用动行程,全都100%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