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大电机都是从后面引出轴呢?

楼主(2011-09-13):
如题,以前用的22系列电机都是从前面直接引出轴,上个桨夹就可以驱动螺旋桨了,后面是平的,直接上电机架,不会捅到飞机上。
这两天买大电机,发现这些电机全是从后面出轴的,虽然也配了法兰可以从前面连接螺旋桨,但是想把这个问题搞明白,难道是建议把电机反过来安装吗?

网友A:
*) 利用电机长度往前“够”,电机架就不必太长了,稳定、减重。
*) 电机周围空无一物,全裸,有利散热。

貌似外径35mm以上背装式是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利用电机长度往前“够”,电机架就不必太长了,稳定、减重。
*) 电机周围空无一物,全裸,有利散热。

貌似外径35mm以上背装式是主流。

到底是正装合理还是反装合理呢?感觉反装重心更平衡些也更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底是正装合理还是反装合理呢?感觉反装重心更平衡些也更稳定。

因为大功率电机一般配的是大尺寸浆,如果电机前端出轴,前端轴承和轴的负荷会相当大。后端出轴对轴和轴承的负荷相对均衡些。

网友:
中天大大这个是正解。

网友B:
轴承负荷这个我也想参加讨论。
通常说来电机底座处的轴承是一个大的,转子处是两个小的。
其实还是把桨装在转子那边,让底座大轴承承受桨的拉力比较合理。属于深沟球轴承主要承受轴向(拉力)负载的用法。感觉小轴承搞定那个几公斤的拉力有点吃力。

现在的电动F3A多数设计都是采用没有单独机头罩和防火墙的设计了,直接把电机底座超前安装在机头处,像电滑似的。机头里面显得很是简洁利索。看F3A专用外转子电机,都是只有底座出轴的,前边装跟甲醇机类似的桨夹,估计是轴上有锥形轴颈配合桨夹吧,就像甲醇机一样。

楼主:
这种大电机,前后轴承不一样大吗?
看样子等我的飞机和电机回来以后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答 案

反向出轴比正向出轴多了一个优势,反向出轴的电机两面都可以用,因为它配的有十字盘和桨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负荷这个我也想参加讨论。
通常说来电机底座处的轴承是一个大的,转子处是两个小的。
其实还是把桨装在转子那边,让底座大轴承承受桨的拉力比较合理。属于深沟球轴承主要承受轴向(拉力)负载的用法。感觉小轴 ...

 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前端轴承所承受的径向负荷是相当大的。

网友:
径向负载有多大呢?也就是转子和桨,桨夹,桨罩的重量——外加机动时候的过载,以及不平衡造成的负载。
如果转子和桨平衡得好,这个负载没多大。

==========================

电机靠近转子那一侧没多大空间安装轴承的,大小电机都是一样。也就是定子铁芯内孔再减去那个安装定子的“铝管”的壁厚了。所以才会用两颗轴承。。很小很弱小的。
其实我觉得应该在这边也镶个轴承杯上大号轴承,就强大了。

像蝎子、hyperion这种号称暴力的电机,我跟双天比较过一下。蝎子的设计就是尽量加大定子铁芯尺寸,不惜挤占轴承空间。
毕竟定子铁芯是真正干活的东西。
于是蝎子电机的风格就是馅大皮薄,里面好大一坨定子铁芯,估计线槽截面积也比同尺寸其他电机大,绕的铜线也能稍微多点。
单看这个,就算用料一样,蝎子也能稍微更暴力点。轴承寿命——就不提了。

楼主:
哎呀,东西昨天就回来了,应为出差,都来不及拆开包装看看。网上付款就走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其实我觉得应该在这边也镶个轴承杯上大号轴承,就强大了
.............

是说这样么? 不少厂牌已经这么干了。

网友:
就楼主的问题,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大型电机扭矩很大,用桨夹固定的方式不合适,桨夹和电机轴的摩擦可能不够,因此才用法兰,用螺钉紧固,这样扭矩传递更好。
另外,个人觉得牺牲轴承空间提高功率的办法很不明智,好的、大尺寸的轴承对大型电机的长期稳定运行至关重要,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只要比较一下相同转速和功率的电机和油动发动机所用的轴承就明白了。当然发动机活塞往复运动,曲轴径向载荷较大,因此轴承比电机大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