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声讨FUTABA CGY750一个最大的BUG

楼主(2011-09-13):
要声讨FUTABA CGY750一个最大的BUG
CGY750用了这么久了,但有个很大的BUG就是我把750从A飞机再装到B飞机上,A飞机上的调试数据都无法保存,也就是说以后如果再放到A飞机上就必须重新调整过。这样实在太麻烦了!
 希望FUTABA方面能再次升级系统给以补充进去!

网友A:
这个算BUG??
MB从A到B也要重设 B再到A还是要重设
V8也是一样啊。。不过V8可以电脑保存设置

网友B:
這最多算是功能上的不完善吧。。。不能說是Bug。

楼主:
和VB不是在公司生产的,不能做参考!
不能跟V8比,我觉得FUTABA的控有模型飞机的参数储存功能,像CGY750也要和控一样有模型飞机参数的储存功能。
就好比我用的12Z飞完600油的想去飞450那就得所有参数从新调一个道理。这应该是个BUG。因为CGY750是FUTABA出品的!

网友C(2011-12-21):
回复 楼主:
1.2版本已经可以复制

网友D:
1.2版本已经可以复制

网友E:
LS 正解 :loveliness:

网友F:
学习~ 本人4个750 爽飞中

网友G:
楼主明显是与时代脱节

网友H:
脱线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网友I:
不算BUG
我也感觉很正常

网友J:
不算BUG 算一脑残多个复制功能会死么》。。